[CW32F030系列] CW32F030FxPx StartKit 评估板用的是F6P6吧

楼主(2024-06-05):
CW32F030FxPx StartKit 评估板用的是F6P6吧,我看好像是这样,但是官方的资料是F6P7,这个最后一位是代表的工作温度不同?其他性能都完全一致 ?

网友A:
量产型号:CW32F030F6P7,F6P6是工程样片的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32F030F6P7,F6P6是工程样片的标识。

所以,评估板用的是工程样片,实际只有P7一种芯片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评估板用的是工程样片,实际只有P7一种芯片是么?

是的,只有P7,温度范围更广。

网友B:
其实对于内部都是一样的

网友C:
这个芯源的MCU基本都是通用的

网友D:
其实还是看整体的开发情况

网友E:
查了一下其实是一样的理论上

网友F:
对于芯源的MCU又学习到芯的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