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移远的模组如何手工拆除

楼主(2024-06-05):
请问这个模组如何手工拆除,手头上有板子需要拆掉4G模块

网友A:
如果你底部焊盘功能没用到, 测试可以不焊
一般都是开钢网 刷锡膏,放模块,热风枪吹 或者过炉

网友B:
还可以焊台。我怀疑平底锅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焊台。我怀疑平底锅是不是也可以。

理论上只要加热就行

网友D:
还是看一下引脚功能,有很多移远的模组下方焊盘都是未定义的,要是有就只能加热台或者过炉了,不建议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看一下引脚功能,有很多移远的模组下方焊盘都是未定义的,要是有就只能加热台或者过炉了,不建议风枪吹 ...

好的 ,谢谢

网友E:
样机的话,中间的一般都不焊接的,

网友F:
PCB焊盘刷锡膏,把模块贴上去,用热风枪从PCB底层吹,热风枪温度开到300度左右。

网友G:
底下中间的焊盘不用焊,周边两面荡锡,定位之后用热风枪放平了绕着圈吹,不要振动它,模块里面也是有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样机的话,中间的一般都不焊接的,

还真是,看了一下,除去里面有几个是引出测试点,做样机可以不用到里面的引脚,谢谢!

网友H:
我前不久给电脑换 intel 的 wifi 模组:https://blog.d-l.io/fix-laptop-wifi-by-cdpnp
intel 模组脚比较密,内圈脚也有用到,楼主这个倒是没什么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看一下引脚功能,有很多移远的模组下方焊盘都是未定义的,要是有就只能加热台或者过炉了,不建议风枪吹 ...

为什么不建议用风枪吹啊  怕把模块内部电阻吹移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PCB焊盘刷锡膏,把模块贴上去,用热风枪从PCB底层吹,热风枪温度开到300度左右。 ...

那正面一般热风枪开到几度》

网友J(2024-07-05):
生手建议使用电烙铁。用电烙铁从侧面慢慢焊接就行。

网友K(2025-07-08):
如果是LCC封装,可以手焊;如果是LGA封装,建议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