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使用OpenOCD烧写PSoC6

楼主:
安装了ModusToolbox以后会在tools路径下看到OpenOCD也已安装好了,下面介绍如何使用它烧写PSoC6
很简单,使用以下命令可以轻松烧写PSoC6:
openocd -s ../scripts -f interface/kitprog3.cfg -f target/psoc6.cfg -c "program d:/firmware.hex verify exit"

想要了解更多OpenOCD的使用可以参考附件文档

OpenOCD CLI User Guide.pdf

网友A(2024-06-16):
Hi Ida, thanks.
请问使用Openocd如何烧录PSoC Creator生成的PSoC4的hex文件呢?
因为有0x90300000~0x90600000的信息,所以烧录或校验会不成功,手动删除这部分数据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麻烦
如何使用openocd的命令参数将这部分区域给屏蔽呢?

网友B:
跟着大佬学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Ida, thanks.
请问使用Openocd如何烧录PSoC Creator生成的PSoC4的hex文件呢?
因为有0x90300000~0x90600 ...

Hi sblpp,

您可以参考ModusToolbox中postbuild命令,使用srec_cat将hex中相关的部分删除:

SREC_CAT_LOC=$(CY_TOOLS_DIR)/srecord/bin/srec_cat
# Cymcuelftool populates the .cymeta and .cychecksum sections
# which are not physical addresses on the device. They are
# used by certain tools like PSoC Programmer to determine
# the device and verify checksum. Since we don't use these
# tools, these sections are removed. Keeping them will result
# in errors during programming because these addresses don't
# exist on the device.
#
# srec_cat tool is used to exclude addresses we don't care
# about.
METADATA_START_ADDR=0x90300000
METADATA_END_ADDR=0x90700000

POSTBUILD+=$(SREC_CAT_LOC) $(BINARY_OUT_PATH).hex -intel -exclude $(METADATA_START_ADDR) \
$(METADATA_END_ADDR) -o $(BINARY_OUT_PATH)_stripped.hex -intel --Output_Block_Size 16 ; \
cp -f $(BINARY_OUT_PATH)_stripped.hex $(BINARY_OUT_PATH).hex; \
rm -f $(BINARY_OUT_PATH)_stripped.hex;

网友C:
跟着大佬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sblpp,

您可以参考ModusToolbox中postbuild命令,使用srec_cat将hex中相关的部分删除:

这个方法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D:
参考ModusToolbox中postbuild命令

网友E:
用soc接口很多吧

网友F(2024-08-17):
可以通过ModusToolbox提供的OpenOCD工具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G:
openOCD是开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