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子负载

楼主(2024-06-05):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其特性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不能用在交流电。可以使用模拟电阻的方式。

网友C:
运放加MOS管搭建的直流电子负载电路不适用于交流电源,因为直流电路无法处理交流信号的周期性方向变化。如果需要在100Hz交流电源上使用电子负载,必须重新设计电路,使其能够适应双向电流和周期性电压变化,包括可能的元件如双向开关和整流器。此外,控制策略需调整以匹配交流信号的特性,确保整个电路在100Hz频率下稳定工作。

网友C:
发热烧元件

网友D:
交流电子负载通常都是较大功率的,而且要模拟无功负载,所以一般都是用二进制配合的真实rlc元件搭起来,用可控硅或者继电器切换,最后一级的微调可以用pwm配合双向关断器件调整电阻切换

网友E:
电源电压多高?100HZ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