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474ret6开发板上面有稳压器模块吗

楼主(2024-06-05):
stm32g474ret6开发板上面有稳压器模块吗

网友A:
查阅开发板的官方文档

网友B:
一般来说是有稳压器的芯片吧

网友C:
得看你供电,一般要是要求5V的话,是要有这方面

网友D:
你说的是官方的开发板还是你的开发板?

网友E:
你可以查阅STM32G474RET6开发板的规格书或者用户手册,其中应该包含有关板上组件的详细信息,包括稳压器模块的有无。

网友F:
你自己看看啊,一般开发板是会有的吧

网友G:
大部分来说都是会有稳压器的

网友H:
肯定要有啊,不然5V进来,如何有3.3V的电啊

网友I:
要是核心板的话可能没有,要是开发板基本会有

网友J:
我觉得稳压器会有,毕竟核心板也要有电源供电嘛

网友K:
可以直接看看,并且用万用表量量进来的电压,和是否有其他电压,要是有2种以上可能就是有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