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ZET6 产生频率、占空比可变的pwm波

楼主(2024-06-05):
32新手,想请教一下各位用STM32F103ZET6产生pwm波可不可以设计成脉宽可调,就是将占空比每次可增加百分之一转变成每次可增加几秒或者几微秒的脉宽,查了好多资料大家都是占空比可调。

网友A:
这个要随时改变配置值

网友B:
一般是可以做到占空比可调的啊

网友C:
你网上找相关的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看有个占空比参数,你给这个参数设置可调就好

网友E:
正点原子那个好像就是占空比可调吧

网友F:
可调的话不是可以控制灯的亮灭吗

网友G:
找个PWM,带有占空比配置的函数,就能调节了

网友H:
得自己把频率和占空比匹配才行吧

网友I:
微秒的话能行吗?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J:
你都查到资料了,直接自己试试呗,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K(2024-08-31):
使用 STM32F103ZET6 产生脉宽可调的 PWM 波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