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用TouchGFX生成的代码在keil中编译报错,我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4-06-05):
(无正文)

网友A:
TouchGFX版本是否兼容

网友B:
版本和配置问题居多

网友C:
这不是没找到这个函数吗、

网友D:
看介绍好像是没有.hpp啊?路径瞅瞅?

网友E:
这个简单,没找到,你找到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我建议你哈,直接用官方的例程,然后在上面修改就好了

网友G:
编译报错得看什么错,你这种简单,直接找到相关文件就好了

网友H:
如果没有文件就删掉头文件,有的话就添加路径

网友I:
话说HAL.hpp是啥文件?

网友J:
这怎么看尾缀是用C++的方式写的呢?

网友K:
你看看你的HAL是不是没添加路径啊?

网友L(2024-08-31):
有时候,编译错误可能与优化选项有关,尝试调整编译优化设置或禁用特定的优化选项。

网友M:
有时旧的编译文件可能会导致错误。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编译:

在Keil中选择“Project” -> “Clean”。
然后选择“Rebuild”进行重新编译。

网友N(2024-09-30):
生成的代码可能需要针对特定的微控制器或外设进行修改。

网友N:
版本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