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

楼主(2024-06-05):
有没有同志能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问题出在哪了?现象是:RE和CE之间短接或者接几兆欧姆的电阻,整个电路的负反馈能起作用,引脚9和10的虚短成立。但是如果接几k欧姆的电阻,负反馈就失效了,引脚9和10有压差

网友A:
跟随器U10.4反而增加放大器相移,有可能降低整个放大器的稳定性。最好取消U10.4、R3上端直接CE。或者,U10.3的9脚、8脚跨接电容进行频率补偿。

网友B:
当9和10脚有压差,CE输出应该是+5或-5V。图中的运放如果是理想运放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要看看运放是不是电压反馈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U10.4反而增加放大器相移,有可能降低整个放大器的稳定性。最好取消U10.4、R3上端直接CE。或者,U10. ...

因为应用要求里,RE引脚上不能有电流流过,所以加了一个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9和10脚有压差,CE输出应该是+5或-5V。图中的运放如果是理想运放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要看看运放是不是电压 ...

9和10有压差的时候,RE和CE间如果接10K的电阻,RE和CE上的电压是相等的,而且也不是在电源电压附近,似乎负反馈还是存在的,但就是不太正常,这时候9和10号引脚虚短不成立,使得RE上的电压很难算出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U10.4反而增加放大器相移,有可能降低整个放大器的稳定性。最好取消U10.4、R3上端直接CE。或者,U10. ...

大佬,跨接电容的话,跨接多少合适呢?运放型号是OPA419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跨接电容的话,跨接多少合适呢?运放型号是OPA4192

10pF ~ 100pF。电容容量越大,放大器越稳定,但放大器高频特性越差。这需要看具体应用。估计用22pF就可以了。

网友C:
通过仿真是自激振荡,振荡频率约1.5MHZ。
补偿电容 = 1/2/Π/5k/1.5MHZ 约等于 22p。

补偿后稳了。但是不建议这电路。
补偿电容C1 = 1/2/Π/5kohm/1.5MHZ 约22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pF ~ 100pF。电容容量越大,放大器越稳定,但放大器高频特性越差。这需要看具体应用。估计用22pF就可以 ...

感谢大佬,接了一个22pF的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仿真是自激振荡,振荡频率约1.5MHZ。
补偿电容 = 1/2/Π/5k/1.5MHZ 约等于 22p。

我也仿真了一下,确实在高频出现了尖峰,谢谢大佬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