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ping不通的原因求解

楼主(2024-06-05):
在项目中,需要对GD450的以太网测试,硬件这边是照着野火STM32F429设计的,然后将野火的例程在板子上抛,有概率出现网络PING不通,(无法访问主机)的情况,也有概率能连接上,概率是随机的。例程什么都没有改,只改了两个引脚,PG1314改为了PB1213,然后吧复位引脚单独拉出去接到PD3.请教大神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应该移植的代码有bug,不稳定。

网友B:
您将PG1314改为了PB1213,并修改了复位引脚。这些更改可能影响了以太网的正常通信。在以太网通信中,引脚通常被严格指定用于特定的通信功能。如果更改了这些引脚,可能会导致通信不稳定或无法建立连接。

网友C:
PHY芯片配置不正确或驱动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D:
如果驱动程序或固件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网络不稳定或无法连接。

网友E:
既然硬件设计是仿照野火STM32F429的,可能存在与GD450不完全兼容的问题。不同的MCU可能有不同的引脚配置和硬件要求。

网友F:
在某些情况下,硬件故障可能导致网络不稳定或无法连接。

网友G:
移植的程序出问题了吧

网友H(2024-07-31):
例程什么都没有改,只改了两个引脚,PG1314改为了PB1213,然后吧复位引脚单独拉出去接到PD3,可能是引脚不合适?

网友I(2024-08-31):
您提到将PG13、PG14改为PB12、PB13,并将复位引脚接到PD3。首先需要确认PB12、PB13是否正确配置为以太网功能。

网友I:
在STM32F429中,PB12和PB13是专用于SPI/I2S、USART等功能的,如果GD32F450中这些引脚的默认复用功能不同,可能需要手动设置其复用功能。

网友J:
参考FAE给的手册上的内容修改驱动

网友K:
我看到一个案例也是ping不同,用的是W5500,是那个引脚多加了两个电阻

网友L:
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感谢12楼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M(2024-12-11):
引用 网友J:
参考FAE给的手册上的内容修改驱动

请问这个手册哪里能搞到? 我折腾好几天ping不通, 看见这个帖子解决了

网友J(2025-01-15):
引用 网友M:
请问这个手册哪里能搞到? 我折腾好几天ping不通, 看见这个帖子解决了

联系代理商,找FAE技术支持

网友N: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O(2025-02-28):
问题可能出在 SPI DMA 配置 或 数据传输的同步问题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