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Rt thread在程序中使用remove删除不了文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6-05):
Rt thread在程序中使用remove删除不了文件,在命令行使用rm可以删除,是什么原因

网友A:
remove是移出不是删除吧

网友B:
Rt thread程序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去删除文件。

网友C:
文件正在被使用

网友D:
检查并验证传递给remove函数的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E:
检查并修复文件系统或存储介质的问题。

网友F:
检查并验证remove函数的调用和相关代码是否正确。

楼主:
如果系统资源(如打开的文件描述符数量)达到限制,可能会导致remove函数失败。尽管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发生。

网友G:
应该是可以的,看一下你代码没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