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用keil开发CW32F030FxPx时,芯片选择没有怎么弄?

楼主(2024-06-05):
我安装了官方的pack支持包
但是使用F030的芯片的时候发现keil还是提示找不到芯片

官方推荐使用手动添加算法文件的方式,
确实能实现,但是pack
安装了怎么找不到芯片呢?

网友A:
是不是你下载的pack包和Keil版本不一致啊。

网友B:
请检查一下PS目录下是否存在CW32F030子目录?而不是在WHXY目录。
PS.CW32F030_DFP.1.0.0.pack版本太老了,建议采用最新的WHXY.CW32F030_DFP.1.0.4.pack。

网友C:
里面没有你需要的芯片型号嘛?

网友D:
还是需要选择对应的MCU进行程序开发

网友E(2024-07-11):
估计你装的pack太老了

网友F:
这不是PS是你的芯片型号吗?

网友G:
你下载最新的就好了,网上有的

网友H:
去官网下载个最新的pack不就好了吗

网友I:
我觉得是你的pack的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J:
芯片没有的话,就随便加个呗,然后修改地址

网友K: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需要找FAE了

网友L:
那你下载最新资料呗,这看你的资料有点老啊

网友M:
现在keil更新了,之前的自己做的pack不行了,验证过不去

网友N:
我觉得没有的话,可以用官方的例程,看看他们的能正常编译和下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