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电路输入接地,输出信号不变。

楼主(2024-06-05):
有个微波源的电路,采用ADF4351生成2.45GHz的微波信号,经过两个功放管放大,最后经过环形器输出。这里有个很奇怪的地方,我在功放管的输入端,对地加0欧电阻,结构输出信号一点都没衰减。这是怎么回事?好歹输出信号会减小一点吧,但是居然没变化。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道怎么放图片。这里描述一下吧,ADF4351产生2.45GHz的信号,经过2个耦合电容(2个耦合电容中间加了1个对地的0欧电阻),到第一级放大管。然后从D级输出,再经过两个耦合电容,到第二级放大管。最后接到环形器。

网友A:
0 ohm 电阻,对2.45GHz已经不是 0 ohm了吧?把电阻放在测试架上,用矢网测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 ohm 电阻,对2.45GHz已经不是 0 ohm了吧?把电阻放在测试架上,用矢网测测看,是什么结果。 ...

0欧姆是对直流来说的,高频是叫阻抗

网友C:
简单问题简单思考,如果设计没有问题,加一个0欧姆,输出肯定有变化。
没有变化的原因,无非是电阻开路了、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