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缓启动+共模引起的输入振荡问题

楼主(2024-06-05):
1、原理图如下
电池48v供电,经过浪涌抑制(suger stopper)-----》EMI滤波(共模电感)------》BUCK供电(48转12)

2、问题:当电池48V供电后,输入端48V会在后级12V起来后产生较大的振荡(见下面波形),直到缓启动后的48v爬升完毕

3、浪涌抑制MOS的VGS电压波形如下(黄色 VG  绿色VS),可以看出来VGS存在一定的振荡

4、如果共模电感放置到浪涌抑制前面就没有问题,浪涌抑制的缓启动电容去掉也是没问题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前级输入的振荡怎么形成的,

网友A:
电路看不清.
那么大的振荡幅度,电池受得了吗?
浪涌抑制电路可能就是有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