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官方提供的关于F030的pack是不是不能用?

楼主(2024-06-05):
F030, PA, ck, AC
WHXY.CW32F030_DFP.1.0.4.pack这个支持包双击提示

好像不能用吧

我看官方手册说明的版本是1.01的,我看用的挺好,这个版本谁有吗?

网友A:
WHXY.CW32F030_DFP.1.0.4.pack可以用的!请检查Keil版本,可能需要手动解压PACK包到Keil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XY.CW32F030_DFP.1.0.4.pack可以用的!请检查Keil版本,可能需要手动解压PACK包到Keil目录。
...

是的,官网那个pack好像是不支持新版的keil,因为我问FAE说是:keil升级后对安装的描述文件做了约束。后续估计官网会更新一下pack吧,就可以了。我手里这个现在是OK的。

网友B:
开发板相关的参考程序里面有库文件

网友C:
参考库文件里面有相关的pack包

网友D:
手动解压PACK包到Keil目录如何操作?

网友E:
官网上下载的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