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自带的ADC和ADS1148怎么选

楼主(2024-06-05):
L071的ADC 12bit通过硬件oversampling也可以到16bit

ADS1148本来就是16位的,也就30元,成本可以忽略

从精度,测量范围,稳定性,开发工作量来说,哪个好呢

网友A:
L071的ADC(过采样至16位):虽然通过过采样技术可以提升分辨率,但在精度、稳定性和开发工作量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挑战。
ADS1148(16位ADC):具有更高的精度、更广泛的测量范围、更好的稳定性和较小的开发工作量。因此,在需要高精度、高稳定性和低开发工作量的应用中,ADS1148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具体的选择还需根据应用需求、成本预算以及开发团队的技术能力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B:
30元都可以忽略啊,那还是选ADS1148,单片机自带的过采样和ADS差远了

网友C:
三十都比芯片贵了

网友D:
ADS1148(16位ADC)

网友E:
当然是用外部ADC芯片好了,比内部的好,如果对采样的值要求不高,就可以用内部的。

网友F:
外置的肯定好,但是要看价格能否接受。

网友G:
看应用场景吧。不高的场合用单片机内部的,要求高的,感觉还是专业的更胜任。

网友H(2024-07-26):
在精度、稳定性和开发工作量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挑战。

网友I:
在需要高精度、高稳定性和低开发工作量的应用中,ADS1148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楼主(2024-09-02):
引用 网友A:
L071的ADC(过采样至16位):虽然通过过采样技术可以提升分辨率,但在精度、稳定性和开发工作量方面可能存 ...

1148的驱动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