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00Hz低频信号反相耦合到DC12V电源

楼主(2024-06-05):
100Hz低频信号反相耦合到DC12V电源

有搞产品研发的吗???理疗仪1.7M,3.5W声功率超声输出时,现在发现在单片机的烧录口GND拉一根线到烧录器的GND,其他线不接,然后设备开机,单片机和串口屏交互,触摸很灵敏,把这个线拔了,触摸就会有延迟,反应慢不灵敏,这个是怎么回事?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私聊交流一下,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信号用光耦隔离 可行不

如果想要把信号也进行隔离,可行不?比如在SPI IIC 串口等通讯线上防止被干扰到直接在芯片输出就经过光耦隔离,好像看99%的电路都是串接电阻  并联TVS  串接磁珠或者并联电容的都很少 这些都会影响信号传输吧

网友A:
这是有干扰哈。拉线接到烧录器的时候,烧录器有上电没?烧录器有其他连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干扰哈。拉线接到烧录器的时候,烧录器有上电没?烧录器有其他连线吗? ...

上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