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信号用光耦隔离 可行不

楼主(2024-06-05):
信号用光耦隔离 可行不

如果想要把信号也进行隔离,可行不?比如在SPI IIC 串口等通讯线上防止**扰到直接在芯片输出就经过光耦隔离,好像看99%的电路都是串接电阻  并联TVS  串接磁珠或者并联电容的都很少 这些都会影响信号传输吧

网友A:
搜 数字隔离芯片

网友B:
正好最近一个项目用到I2C的磁隔离芯片,川土微的CA-IS3020S,国产的很多,可以在立创上搜,选个便宜的即可,都能满足。

网友C:
这种数字隔离芯片还是挺多的,建议用数字隔离芯片,光耦没测试过高速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数字隔离芯片还是挺多的,建议用数字隔离芯片,光耦没测试过高速情况 ...

高速光耦优于这种隔离芯片的,但是高速光耦贵啊。

网友D:
直接选择数字隔离器,简单方便

网友E:
数字隔离芯片ISO7721DR,类似这种的 光耦它速率不够的而且你好几路IO你没路都加一个光耦啊。

网友F:
光耦可以隔离信号传输,但是行不行,看你的光耦速度与信号速度是否匹配。

网友G:
光耦有速度要求,速度合适的话可以做隔离

网友H:
TVS 磁珠  这些都是EMI问题

网友I:
主要是考虑到成本,一个高速光耦价格也是好几块一片。

网友H:
还有监察员    不能重复回帖

@21电子网审核员 :不敢不敢 这个确实需要
您好,目前只是针对因网络延迟原因出现重复内容和在同一个版块和帖子下进行的恶意灌水行为;正常回复不受影响;如因网络原因造成的重复情况将保留原帖删除重复内容,您正常发帖即可,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数字隔离芯片还是挺多的,建议用数字隔离芯片,光耦没测试过高速情况 ...

名字就是数字隔离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考虑到成本,一个高速光耦价格也是好几块一片。

医疗产品  对成本不是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隔离芯片ISO7721DR,类似这种的 光耦它速率不够的而且你好几路IO你没路都加一个光耦啊。 ...

这种怎么用啊  加入是用在串口通讯上  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TVS 磁珠  这些都是EMI问题

恩  那要怎么解决  直接说方法  谢谢

网友J:
i2c双向信号,用什么隔离都有点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