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VBus与连接状态检测

楼主(2024-06-06):
VBus是USB电源线,负责为USB设备提供5V的电源。在USB通信中,VBus以及断开检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VBus的角色
   - 电源供应:VBus主要负责为USB设备提供5V的电源。在USB通信中,如果设备是通过VBUS供电的,那么当设备与主机断开后,设备将无电源供电。
   - 连接状态检测:VBus也参与USB设备的动态连接检测。例如,当一个USB设备连接到主机时,USB设备端的VBus会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压(>=4.01V),然后USB设备端会检测到这个高电平。

2. VBus断开检测的方法
   - 通过D+/D-上的电压变化来检测:对于不支持VBus上检测的USB设备,可以通过D+/D-上的电压变化来检测设备是否已经与主机断开。
   - 通过检测VBUS上的电压低于VBSVLD即4.01V时进行检测:对于支持VBUS检测的USB设备,可以通过检测VBUS上的电压低于VBSVLD即4.01V时即可认为USB设备与主机已经断开。

3. VBus断开检测的重要性
   - 确保下次连接检测的初始化状态是正确的:无论是否支持VBUS检测的USB设备,当检测到设备已经与主机断开后,都需要D+或D-上的上拉电阻,来确保下次连接检测的初始化状态是正确的。
   - 避免设备端的断开检测设备:在实际的硬件电路中,VBUS设备端会有一个旁路电容,过快的快速插拔导致设备端的VBUS电压因旁路电容的存在导致无法降低到4.01V以下,导致设备端的断开检测设备。

综上所述,VBus在USB通信中不仅负责为USB设备提供电源,还参与了USB设备的动态连接检测。同时,VBus的断开检测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可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