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H757Z海棠派使用手册】第十三讲 USB-虚拟键盘实验

楼主(2024-06-06):
13.1 实验内容
通过本实验主要学习以下内容:
• USB协议基本原理
• GD32H7xx USBHS的使用
虚拟键盘的协议原理及使用
13.2 实验原理
13.2.1 USB通信基础知识
USB的全称是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简化个人计算机与外围设备的连接,增加易用性。USB支持热插拔,并且是即插即用的,另外,它还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传输速度也很快,这些特性使支持USB接口的电子设备更易用、更大众化。GD32H7系列MCU集成了USB2.0高速OTG模块。首先为大家介绍USB通信的一些基础知识,包括USB协议、枚举流程等,建议读者可以多多阅读USB协议,以更深入了解USBUSB官网链接如下,可参考:https://www.usb.org/
13.2.1.1 USB金字塔型拓扑结构
塔顶为USB主控制器和根集线器(Root Hub),下面接USB集线器(Hub),集线器将一个USB口扩展为多个USB口,USB2.0规定集线器的层数最多为6层,理论上一个USB主控制器最多可接127个设备,因为协议规定USB设备具有一个7 bit的地址(取值范围为0~127,而地址0是保留给未初始化的设备使用的)
13.2.1.2 NRZI编码
USB采用差分信号传输,使用的是如上图所示的NRZI编码方式:数据为0时,电平翻转;数据为1时,电平不翻转。如果出现6个连续的数据1,则插入一个数据0,强制电平翻转,以便时钟同步。上面的一条线表示的是原始数据序列,下面的一条线表示的是经过NRZI编码后的数据序列。
13.2.1.3 USB数据协议
USB数据是由二进制数据串组成,首先由数据串构成包(packet),包再构成事务(transaction),事务最终构成传输(transfer)
USB传输的最小单位为包,一个包被分成不同的域,根据不同类型的包,所包含的域是不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包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包起始(SOP)开始,之后是同步域(0x00000001),然后是包内容,最后以包结束符(EOP)结束这个包。PID为标识域,由四位标识符加4位标识符反码构成,表明包的类型和格式。根据PID的不同,USB协议中规定的包类型有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和特殊包等。
USB事务通常有两个或三个包组成:令牌包、数据包和握手包,令牌包用来启动一个事务,总是由主机发送;数据包用来传输数据;握手包由数据接收者进行发送,表明数据的接收情况。批量、同步和中断传输每次传输都是一个事务,控制传输包括三个阶段:建立过程、数据过程和状态过程。
针对不同的数据传输场景,USB分为四种数据传输模式,这四种传输模式分别由不同的包(packet)组成,并且有不同的数据处理策略。每种数据传输模式的流程示意图以及应用场景如下:
控制传输一般用于命令和状态的传输,分为控制读、控制写和无数据控制传输。在设备枚举的过程中,采用控制传输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批量传输分为批量读和批量写,用于数据量大、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如U盘。
中断传输用于数据量小的场合,保证查询频率,如鼠标、键盘。
同步传输用于数据量大、同时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如音视频。不保证数据完整性,没有ACK/NAK应答包,不进行数据重传。
13.2.1.4 USB描述符
一个USB设备通常有一个或多个配置,但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配置;
一个配置通常有一个或多个接口;
一个接口通常有一个或多个端点;
USB通信中,USB设备需要配置多个USB描述符用以枚举阶段将描述符返回给主机,用以主机的枚举以及识别。USB描述符包括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以及字符串描述符等。在GD32 USBD固件库中,针对各种描述符都按照USB协议定义了相关结构体,具体说明如下。
设备描述符
每个设备必须有一个设备描述符,设备描述符提供了关于设备的配置、设备所归属的类、设备所遵循的协议代码、VIDPID等信息,其相关结构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struct _usb_desc_dev {
    usb_desc_header header;               /*!< descriptor header, including type and size */

    uint16_t bcdUSB;                      /*!< BCD of the supported USB specification */
    uint8_t  bDeviceClass;                /*!< USB device class */
    uint8_t  bDeviceSubClass;             /*!< USB device subclass */
    uint8_t  bDeviceProtocol;             /*!< USB device protocol */
    uint8_t  bMaxPacketSize0;             /*!< size of the control (address 0) endpoint's bank in bytes */
    uint16_t idVendor;                    /*!< vendor ID for the USB product */
    uint16_t idProduct;                   /*!< unique product ID for the USB product */
    uint16_t bcdDevice;                   /*!< product release (version) number */
    uint8_t  iManufacturer;               /*!< string index for the manufacturer's name */
    uint8_t  iProduct;                    /*!< string index for the product name/details */
    uint8_t  iSerialNumber;               /*!< string index for the product's globally unique hexadecimal serial number */
    uint8_t  bNumberConfigurations;       /*!< total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supported by the device */
} usb_desc_dev;
配置描述符
每个USB设备都至少具有一个配置描述符,在设备描述符中规定了该设备有多少种配置,每种配置都有一个描述符,其相关结构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struct _usb_desc_config {
    usb_desc_header header;               /*!< descriptor header, including type and size */

    uint16_t wTotalLength;                /*!< size of the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header,and all sub descriptors inside the configuration */
    uint8_t  bNumInterfaces;              /*!< total number of interfaces in the configuration */
    uint8_t  bConfigurationValue;         /*!< configuration index of the current configuration */
    uint8_t  iConfiguration;              /*!< index of a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
    uint8_t  bmAttributes;                /*!< configuration attributes */
    uint8_t  bMaxPower;                   /*!< maximum power consumption of the device while in the current configuration */
} usb_desc_config;
接口描述符
接口描述符用以描述接口信息,接口描述符不能单独返回,必须附着在配置描述符后一并返回,其相关结构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struct _usb_desc_itf {
    usb_desc_header header;               /*!< descriptor header, including type and size */

    uint8_t bInterfaceNumber;             /*!< index of the interface in the current configuration */
    uint8_t bAlternateSetting;            /*!< alternate setting for the interface number */
    uint8_t bNumEndpoints;                /*!< total number of endpoints in the interface */
    uint8_t bInterfaceClass;              /*!< interface class ID */
    uint8_t bInterfaceSubClass;           /*!< interface subclass ID */
    uint8_t bInterfaceProtocol;           /*!< interface protocol ID */
    uint8_t iInterface;                   /*!< index of the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interface */
} usb_desc_itf;
端点描述符
端点描述符用以描述端点信息,端点描述符不能单独返回,必须附着在配置描述符后一并返回,其相关结构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struct _usb_desc_ep {
    usb_desc_header header;               /*!< descriptor header, including type and size. */

    uint8_t  bEndpointAddress;            /*!< logical address of the endpoint */
    uint8_t  bmAttributes;                /*!< endpoint attributes */
    uint16_t wMaxPacketSize;              /*!< size of the endpoint bank, in bytes */
    uint8_t  bInterval;                   /*!< polling interval in milliseconds for the endpoint if it is an INTERRUPT or ISOCHRONOUS type */
} usb_desc_ep;
字符串描述符
字符串描述符可含有指向描述制造商、产品、序列号、配置和接口的字符串的索引。类和制造商专属描述符可含有指向额外字符串描述符的索引。对字符串描述符的支持是可选的,有些类可能会需要它们。
C
typedef struct _usb_desc_str {
    usb_desc_header header;               /*!< descriptor header, including type and size. */
    uint16_t unicode_string[64];          /*!< unicode string data */
} usb_desc_str;
13.2.1.5 USB枚举过程
USB枚举实际上是host检测到device插入后,通过发送各种标准请求,请device返回各种USB描述符的过程。USB枚举的示意图如下:
13.2.2 GD32 USBHS模块简介
GD32H7系列MCU提供了最多两个USB2.0高速USBHS接口模块,USBHS包含了一个内部的USB PHY,可以配置成全速或高速,并且不再需要外部PHY芯片。USBHS可以支持USB 2.0协议所定义的所有四种传输方式(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和同步传输)。
USBHS主要特性如下:
n 支持USB 2.0高速(480Mb/s/全速(12Mb/s/低速(1.5Mb/s)主机模式;
n 支持USB 2.0高速(480Mb/s/全速(12Mb/s)设备模式;
n 支持遵循HNP(主机协商协议)和SRP(会话请求协议)的OTG协议;
n 支持所有的4种传输方式: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和同步传输;
n 支持高带宽中断和同步传输;
n 在主机模式下,包含USB事务调度器,用于有效地处理USB事务请求;
n 包含一个4KBFIFO RAM
n 在主机模式下,支持16个通道;
n 在主机模式下,包含2个发送FIFO(周期性发送FIFO和非周期性发送FIFO)和1个接收
FIFO(由所有的通道共享);
n 在设备模式下,包含8个发送FIFO(每个IN端点一个发送FIFO)和1个接收FIFO(由所有
OUT端点共享);
n 在主机模式下,若在高速模式下操作,支持PING协议;
n 在设备模式下,支持8OUT端点和8IN端点;
n 在设备模式下,支持远程唤醒功能;
n 包含一个支持USB OTG协议的USB PHY
n 包含一个内部DMA调度器和引擎,每个应用请求都可在USBHS和系统之间执行数据拷贝;
n 在主机模式下, SOF的时间间隔可动态调节;
n 可将SOF脉冲输出到PAD
n 可检测ID引脚电平和VBUS电压;
n 在主机模式或者OTG A设备模式下,需要外部部件为连接的USB设备提供电源;
n 支持1.2版电池充电规范中描述的电池充电检测( BCD);
n 支持2.0USB OTG补充协议中描述的附加检测协议(ADP);
n 支持USB 2.0链路层电源管理附录和USB2.0工程变更通知单勘误表中描述的链路电源管理(LPM)。
USBD模块框图如下所示,该系列有两个USB HS模块(USB_HS0USB_HS1),均支持ULPI接口,允许外部HS收发器高速传输USB的数据。
GD32H7 USBHS使用注意事项可通过以下文档学习:
https://www.gd32mcu.com/data/documents/applicationNote/AN117_GD32H7xx_USBHSshiyongzhuyishixiang_Rev1.0.pdf
13.2.3 USBFS固件库说明
USBFS 固件库使用指南可以参考官网相关文档,下载地址如下:https://www.gd32mcu.com/data/documents/userManual/AN050_GD32_USBFS_USBHS_Firmware_Library_User_Guide_Rev1.0_CN.pdf
13.3 硬件设计
GD32H757海棠派开发板的USB通信接口选择的是目前较为通用的Type C接口,读者手中的用于手机充电的Type C通信线即可使用。
13.4 代码解析
本例程主要实现通过按键向PC发送键值的现象,实现模拟键盘的效果。
本例程主函数如下所示。
C
int main(void)
{
    driver_init();       /* 延时和公共驱动部分初始化 */

    bsp_uart_init(&BOARD_UART);     /* 打印串口初始化 */

    bsp_led_group_init();           /* 初始化LED组 */

#ifdef USE_ULPI_PHY
    usb_gpio_config();
#endif /* USE_ULPI_PHY */

    usb_rcu_config();

    usb_timer_init();

    hid_itfop_register (&hid_keyboard, &fop_handler);

#ifdef USE_USBHS0

#ifdef USE_USB_FS
    usb_para_init (&hid_keyboard, USBHS0, USB_SPEED_FULL);
#endif

#ifdef USE_USB_HS
    usb_para_init (&hid_keyboard, USBHS0, USB_SPEED_HIGH);
#endif

#endif /* USE_USBHS0 */

#ifdef USE_USBHS1

#ifdef USE_USB_FS
    usb_para_init (&hid_keyboard, USBHS1, USB_SPEED_FULL);
#endif

#ifdef USE_USB_HS
    usb_para_init (&hid_keyboard, USBHS1, USB_SPEED_HIGH);
#endif

#endif /* USE_USBHS1 */

    usbd_init (&hid_keyboard, &hid_desc, &usbd_hid_cb);

#ifdef USE_USB_HS
    #ifndef USE_ULPI_PHY
        #ifdef USE_USBHS0
            pllusb_rcu_config(USBHS0);
        #elif defined USE_USBHS1
            pllusb_rcu_config(USBHS1);
        #else
        #endif
    #endif /* !USE_ULPI_PHY */
#endif /* USE_USB_HS */

    usb_intr_config();

    /* check if USB device is enumerated successfully */
    while (USBD_CONFIGURED != hid_keyboard.dev.cur_status) {
    }

    while (1) {
        fop_handler.hid_itf_data_process(&hid_keyboard);
    }
}
rcu的配置如下,主要用于配置USB时钟,USB需要一个稳定的48M时钟,历程中根据相关宏定义开关进行选择配置。
C
void usb_rcu_config(void)
{
    pmu_usb_regulator_enable();
    pmu_usb_voltage_detector_enable();
    while (pmu_flag_get(PMU_FLAG_USB33RF) != SET) {
    }

#ifdef USE_USB_FS

#ifndef USE_IRC48M

#ifdef USE_USBHS0
    rcu_usb48m_clock_config(IDX_USBHS0, RCU_USB48MSRC_PLL0R);
#endif /* USE_USBHS0 */

#ifdef USE_USBHS1
    rcu_usb48m_clock_config(IDX_USBHS1, RCU_USB48MSRC_PLL0R);
#endif /* USE_USBHS1 */

#else
    /* enable IRC48M clock */
    rcu_osci_on(RCU_IRC48M);

    /* wait till IRC48M is ready */
    while (SUCCESS != rcu_osci_stab_wait(RCU_IRC48M)) {
    }

#ifdef USE_USBHS0
    rcu_usb48m_clock_config(IDX_USBHS0, RCU_USB48MSRC_IRC48M);
#endif /* USE_USBHS0 */

#ifdef USE_USBHS1
    rcu_usb48m_clock_config(IDX_USBHS1, RCU_USB48MSRC_IRC48M);
#endif /* USE_USBHS1 */

#endif /* USE_IRC48M */

#endif /* USE_USB_FS */

#ifdef USE_USBHS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BHS0);
#endif /* USE_USBHS0 */

#ifdef USE_USBHS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BHS1);
#endif /* USE_USBHS1 */

#ifdef USE_ULPI_PHY
#ifdef USE_USBHS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BHS0ULPI);
#endif

#ifdef USE_USBHS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BHS1ULPI);
#endif
#endif /* USE_ULPI_PHY */
}
Usb timer的配置如下,主要用于延迟。
C
void usb_timer_init (void)
{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rq_enable((uint8_t)TIMER2_IRQn, 1U, 0U);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
注册HID接口操作函数如下所示。在该代码清单中,注册了HID接口操作的配置以及数据处理函数句柄,用于后续函数调用。
C
uint8_t hid_itfop_register(usb_dev *udev, hid_fop_handler *hid_fop)
{
    if(NULL != hid_fop) {
        udev->dev.user_data = (void *)hid_fop;

        return USBD_OK;
    }

    return USBD_FAIL;
}
USBD内核初始化函数如下所示。在该代码清单中,首先配置设备类callback函数,之后创建字符串,配置USB以及初始化USB内核,断开USB连接,初始化USB设备模式,之后设置USB连接,将USB连接状态配置为DEFAULT默认状态,启动状态机。
C
void usbd_init(usb_core_driver *udev, usb_desc *desc, usb_class_core *class_core)
{
    udev->dev.desc = desc;

    /* class callbacks */
    udev->dev.class_core = class_core;

    /* create serial string */
    serial_string_get(udev->dev.desc->strings[STR_IDX_SERIAL]);

    /* configure USB capabilities */
    (void)usb_basic_init(&udev->bp, &udev->regs);

    /* initializes the USB core*/
    (void)usb_core_init(udev->bp, &udev->regs);

    /* set device disconnect */
    usbd_disconnect(udev);

    /* initializes device mode */
    (void)usb_devcore_init(udev);

    /* set device connect */
    usbd_connect(udev);

    udev->dev.cur_status = (uint8_t)USBD_DEFAULT;
}
配置USB中断函数如下。
C
void usb_intr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ifdef USE_USBHS0
    nvic_irq_enable((uint8_t)USBHS0_IRQn, 3U, 0U);
#endif /* USE_USBHS0 */

#ifdef USE_USBHS1
    nvic_irq_enable((uint8_t)USBHS1_IRQn, 3U, 0U);
#endif /* USE_USBHS0 */

    /* enable the power module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ifdef USE_USBHS0
    /* USB wakeup EXTI line configuration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31);
    exti_init(EXTI_31,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exti_interrupt_enable(EXTI_31);

    nvic_irq_enable((uint8_t)USBHS0_WKUP_IRQn, 1U, 0U);
#endif /* USE_USBHS0 */

#ifdef USE_USBHS1
    /* USB wakeup EXTI line configuration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32);
    exti_init(EXTI_32,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exti_interrupt_enable(EXTI_32);

    nvic_irq_enable((uint8_t)USBHS1_WKUP_IRQn, 1U, 0U);
#endif /* USE_USBHS1 */

#ifdef USB_DEDICATED_EP1_ENABLED

#ifdef USE_USBHS0
    nvic_irq_enable((uint8_t)USBHS0_EP1_OUT_IRQn, 1U, 0U);
    nvic_irq_enable((uint8_t)USBHS0_EP1_IN_IRQn, 1U, 0U);
#endif /* USE_USBHS0 */

#ifdef USE_USBHS1
    nvic_irq_enable((uint8_t)USBHS1_EP1_OUT_IRQn, 1U, 0U);
    nvic_irq_enable((uint8_t)USBHS1_EP1_IN_IRQn, 1U, 0U);
#endif /* USE_USBHS1 */

#endif /* USB_DEDICATED_EP1_ENABLED */
}
内部上拉电阻被上拉后,主机将会对设备进行枚举,设备端采用while (USBD_CONFIGURED != hid_keyboard.dev.cur_status) 语句进行等待。当USB设备状态变为USBD_CONFIGURED状态时,表明设备枚举完成。
枚举完成之后,程序将进入主循环中,在主循环中,循环调用HID USB模拟键盘数据处理函数,在该函数中,首先判断上次传输是否完成,完成之后通过扫描按键的方式查看按键是否被按下,若按键被按下,则通过hid_report_send()函数发送键盘报告数据。
C
static void hid_key_data_send(usb_dev *udev)
{
    standard_hid_handler *hid = (standard_hid_handler *)udev->dev.class_data[USBD_HID_INTERFACE];

    if (hid->prev_transfer_complete) {
        switch (key_state()) {
        case CHAR_A:
            printf_log("Press A on the keyboard\r\n");
            bsp_led_toggle(&LED1);
            hid->data[2] = 0x04U;
            break;
        case CHAR_B:
            printf_log("Press B on the keyboard\r\n");
            bsp_led_toggle(&LED2);
            hid->data[2] = 0x05U;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0U != hid->data[2]) {
            hid_report_send(udev, hid->data, HID_IN_PACKET);
        }
    }
}
报文发送函数定义如下,该函数包含三个参数,udev为初始化后的设备操作结构体;report为发送报告缓冲区地址;len为发送报告的长度。在该函数中,如果设备已经被枚举成功,则首先将prev_transfer_complete标志位设置为0,表明接下来将进行发送数据,数据并未发送完成,之后,调用usbd_ep_send()将需要发送的报告拷贝到USB外设缓冲区中并设置端点为有效状态,等待主机发送IN令牌包,USB设备将外设缓冲区中的数据发送给主机。
C
uint8_t hid_report_send(usb_dev *udev, uint8_t *report, uint32_t len)
{
    standard_hid_handler *hid = (standard_hid_handler *)udev->dev.class_data[USBD_HID_INTERFACE];

    hid->prev_transfer_complete = 0U;

    usbd_ep_send(udev, HID_IN_EP, report, len);

    return USBD_OK;
}
当数据发送完成,USB设备将调用hid_data_in()函数进行数据处理。该函数程序如下所示。在该函数中,首先判断hid->data[2]的数据是否为0x00,如果不为0x00表明上次发送的为按键按下的键值,还需发送按键松开的键值,如果为0x00表明上次按键按下和松开的键值均已发送完成,之后将prev_transfer_complete设置为1,表明上一次的按键数据传输完成,可进行下次按键数据传输。
C
static uint8_t hid_data_in(usb_dev *udev, uint8_t ep_num)
{
    standard_hid_handler *hid = (standard_hid_handler *)udev->dev.class_data[USBD_HID_INTERFACE];

    if(0U != hid->data[2]) {
        hid->data[2] = 0x00U;

        usbd_ep_send(udev, HID_IN_EP, hid->data, HID_IN_PACKET);
    } else {
        hid->prev_transfer_complete = 1U;
    }

    return USBD_OK;
}
在该例程中通过hid->prev_transfer_complete数据流程标志位进行数据发送控制,读者可使用该标志位用于对数据发送的控制,当该标志位为0的时候,表明数据已被填送到USB缓冲区,但还没有发送给主机,此时MCU不能继续调用发送函数向缓冲区中填数据,否则可能导致数据覆盖丢失,正确做法是等待该标志位置位,表明上一包数据已被主机读取,然后再继续发送后续数据。
13.5 实验结果
将本例程烧录到海棠派开发板中,通过Type C数据线连接开发板和PC,之后分别按下WKUPUSER按键,将会向PC发送AB键值。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2024-07-31):
USB程序非常不错的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