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微 CHIPON 32位机GPIO使用,以KF32A156 IO口的基本使用为例

楼主(2024-06-06):
使用芯旺微的工程师们你们好,本篇主要介绍一下芯旺微 CHIPON 32位机的GPIO的用法,本文是KF32A156 IO口的使用,当然啦,芯旺微32位系列单片机的io使用可以说完全没有区别。

IO口说明
使用基本上和其他家类似。框图我先粘贴过来,我个人认为io的配置是比其他同类的方便的。

说明:芯旺微的IO口默认都是已经使能时钟的,所以我们就算不去reset io口也是可以正常使用IO的。
GPIO库函数的申明在此文件中,这个库函数你基本上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所有关于IO的配置

配置IO口的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普通输入口:

//以配置PD12为输入口为例
GPIO_Write_Mode_Bits (GPIOD_SFR,GPIO_PIN_MASK_12,GPIO_MODE_IN);

2、普通输出口

//以配置PD12为输出口为例
GPIO_Write_Mode_Bits (GPIOD_SFR,GPIO_PIN_MASK_12,GPIO_MODE_OUT);

3、模拟口

//以配置PD12为模拟口为例
GPIO_Write_Mode_Bits (GPIOD_SFR,GPIO_PIN_MASK_12,GPIO_MODE_AN);

4、重映射模式:当该引脚会被指定外设占用的时候需要配置重映射模式

//以配置PD12为重映射口为例
GPIO_Write_Mode_Bits (GPIOD_SFR,GPIO_PIN_MASK_12,GPIO_MODE_RMP);
//将PD12重映射到AF3通道,也就是USART2_TX1
GPIO_Pin_RMP_Config(GPIOD_SFR, GPIO_Pin_Num_12, GPIO_RMP_AF3);

如何查看某个脚可以具备的外设功能,可见数据手册的数字映射章节。
重映射配置的通俗理解可以概括为:引脚配置为重映射模式 – 重映射为啥外设
实例查询截图

5、获取输入引脚的电平状态

//以获取PD12引脚电平状态为例
GPIO_Read_Input_Data_Bit (GPIOD_SFR, GPIO_Pin_Num_12);

6、输出口置高置低

//将PD12输出为高电平  前提是PD12已经配置为输出口
GPIO_Set_Output_Data_Bits (GPIOD_SFR,GPIO_PIN_MASK_12, Bit_SET);

//将PD12输出为低电平  前提是PD12已经配置为输出口
GPIO_Set_Output_Data_Bits (GPIOD_SFR,GPIO_PIN_MASK_12, Bit_RESET);

//将PD12输出电平取反  前提是PD12已经配置为输出口
GPIO_Toggle_Output_Data_Config (GPIOD_SFR,GPIO_PIN_MASK_12);

总结
如果是换成其他脚,大家应该意识到了,只需要将参数的数字或者端口改改即可。另外芯旺微的库函数如果不知道参数是什么,那就直接点进去看一下上面都会有注释的哦。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anshijun1/article/details/128237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