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晶振后如何修改配置

楼主(2024-06-06):
GD32官方提供的固件库中使用的晶振配置一般为8M25M,如果读者使用其他频率的晶振如何修改配置呢?本文为大家讲解如何修改。
GD32F303为例,官方固件库中的晶振及时钟配置代码如下,改配置代码为使用外部8M晶振倍频到120M时钟。
C
/* use HXTAL(XD series CK_HXTAL = 8M, CL series CK_HXTAL = 25M) */
//#define __SYSTEM_CLOCK_HXTAL                    (uint32_t)(__HXTAL)
//#define __SYSTEM_CLOCK_48M_PLL_HXTAL            (uint32_t)(4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           (uint32_t)(10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20M_PLL_HXTAL           (uint32_t)(120000000)

#if !defined  HXTAL_VALUE
#ifdef GD32F30X_CL
#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25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lse
#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8000000) /* !< from 4M to 32M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endif /* HXTAL_VALUE */
#endif /* high speed crystal oscillator value */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120m_hxtal(void)
{
    uint32_t timeout = 0U;
    uint32_t stab_flag = 0U;

    /* enable HXTAL */
    RCU_CTL |= RCU_CTL_HXTALEN;

    /* wait until HXTAL is stable or the startup time is longer than HXTAL_STARTUP_TIMEOUT */
    do{
        timeout++;
        stab_flag = (RCU_CTL & RCU_CTL_HXTALSTB);
    }while((0U == stab_flag) && (HXTAL_STARTUP_TIMEOUT != timeout));

    /* if fail */
    if(0U == (RCU_CTL & RCU_CTL_HXTALSTB)){
        while(1){
        }
    }

    RCU_APB1EN |= RCU_APB1EN_PMUEN;
    PMU_CTL |= PMU_CTL_LDOVS;

    /* HXTAL is stable */
    /* AHB = SYSCLK */
    RCU_CFG0 |= RCU_AHB_CKSYS_DIV1;
    /* APB2 = AHB/1 */
    RCU_CFG0 |= RCU_APB2_CKAHB_DIV1;
    /* APB1 = AHB/2 */
    RCU_CFG0 |= RCU_APB1_CKAHB_DIV2;

#if (defined(GD32F30X_HD) || defined(GD32F30X_XD))
    /* select HXTAL/2 as clock source */
    RCU_CFG0 &= ~(RCU_CFG0_PLLSEL | RCU_CFG0_PREDV0);
    RCU_CFG0 |= (RCU_PLLSRC_HXTAL_IRC48M | RCU_CFG0_PREDV0);

    /* CK_PLL = (CK_HXTAL/2) * 30 = 120 MHz */
    RCU_CFG0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MF_4 | RCU_CFG0_PLLMF_5);
    RCU_CFG0 |= RCU_PLL_MUL30;

#elif defined(GD32F30X_CL)
    /* CK_PLL = (CK_PREDIV0) * 30 = 120 MHz */
    RCU_CFG0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MF_4 | RCU_CFG0_PLLMF_5);
    RCU_CFG0 |= (RCU_PLLSRC_HXTAL_IRC48M | RCU_PLL_MUL30);

    /* CK_PREDIV0 = (CK_HXTAL)/5 *8 /10 = 4 MHz */
    RCU_CFG1 &= ~(RCU_CFG1_PLLPRESEL | RCU_CFG1_PREDV0SEL | RCU_CFG1_PLL1MF | RCU_CFG1_PREDV1 | RCU_CFG1_PREDV0);
    RCU_CFG1 |= (RCU_PLLPRESRC_HXTAL | RCU_PREDV0SRC_CKPLL1 | RCU_PLL1_MUL8 | RCU_PREDV1_DIV5 | RCU_PREDV0_DIV10);

    /* enable PLL1 */
    RCU_CTL |= RCU_CTL_PLL1EN;
    /* wait till PLL1 is ready */
    while((RCU_CTL & RCU_CTL_PLL1STB) == 0U){
    }
#endif /* GD32F30X_HD and GD32F30X_XD */

    /* enable PLL */
    RCU_CTL |= RCU_CTL_PLLEN;

    /* wait until PLL is stable */
    while(0U == (RCU_CTL & RCU_CTL_PLLSTB)){
    }

    /* enable the high-drive to extend the clock frequency to 120 MHz */
    PMU_CTL |= PMU_CTL_HDEN;
    while(0U == (PMU_CS & PMU_CS_HDRF)){
    }

    /* select the high-drive mode */
    PMU_CTL |= PMU_CTL_HDS;
    while(0U == (PMU_CS & PMU_CS_HDSRF)){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
    RCU_CFG0 &= ~RCU_CFG0_SCS;
    RCU_CFG0 |= RCU_CKSYSSRC_PLL;

    /* wait until PLL is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
    while(0U == (RCU_CFG0 & RCU_SCSS_PLL)){
    }
}
在此我们举例,若外部晶振使用16M该如何配置,主要修改以下两点:
  • 修改HXTAL_VALUE为16M,如下红色底纹部分。
C
#if !defined  HXTAL_VALUE
#ifdef GD32F30X_CL
#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25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lse
#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16000000) /* !< from 4M to 32M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endif /* HXTAL_VALUE */
#endif /* high speed crystal oscillator value */
2. 修改时钟倍频到120M.如下图红色底纹部分,配置15倍频,计算公式为16M/2*15=120M.
C
    /* select HXTAL/2 as clock source */
    RCU_CFG0 &= ~(RCU_CFG0_PLLSEL | RCU_CFG0_PREDV0);
    RCU_CFG0 |= (RCU_PLLSRC_HXTAL_IRC48M | RCU_CFG0_PREDV0);

    /* CK_PLL = (CK_HXTAL/2) * 15 = 120 MHz */
    RCU_CFG0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MF_4 | RCU_CFG0_PLLMF_5);
    RCU_CFG0 |= RCU_PLL_MUL15;
PSGD固件库中修改使用内部时钟非常方便,只要打开内部时钟的宏定义就可以啦。
C
/* select a system clock by uncommenting the following line */
/* use IRC8M */
//#define __SYSTEM_CLOCK_IRC8M                    (uint32_t)(__IRC8M)
//#define __SYSTEM_CLOCK_48M_PLL_IRC8M            (uint32_t)(4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IRC8M           (uint32_t)(10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20M_PLL_IRC8M           (uint32_t)(120000000)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按照新的频率设置分频系数

网友B(2024-07-31):
当你使用GD32微控制器时,如果需要更改外部晶振的频率配置(例如从8 MHz改为16 MHz),你需要修改GD32官方固件库中的时钟配置代码。

网友C:
就按照需要的频率配置分频系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