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升级后,中断不能执行。中断向量设置无效

楼主(2024-06-06):
做一个项目,要求IAP远程升级,用bootloader写入BIN文件。 芯片WC32L083,目前写入后程序后,普通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有中断的程序就不执行。按IAP的教程设置中断向量的地址也没有效果。哪位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IAP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的,特别是带OS的IAP:1)IAP从Bootloader跳转时关中断和外设;  2)进入用户线程;  3)设置跳转地址,并跳转;  4)进入APP后立即关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5)设置APP和中断的起始地址。

网友B:
带着仿真器先跑app程序,没问题后再使用bootloader跳转,猜测还是中断向量的问题,注意一下链接器可能会改变中断向量表的实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