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个被打磨掉丝印的变频器主控芯片真实型号

楼主(2024-06-07):
一台2.2KW的变频器控制主板,主控制芯片为LQFP32脚封装,芯片丝印型号被重新印字了,4和5接晶振,7接GND,6和8接接代供电,比较好奇是哪家的方案,居然能够做到这么精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比较好奇是哪家的方案,居然能够做到这么精简?  像STC8系列的连晶振都不用,不是更加精简了?
这个引脚布局的MCU没用过。

网友B:
从几家国产开始找起

网友C:
这不是32个脚么

楼主:
谢谢提醒,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芯片?画个红框,

坏电感下面的那个芯片。

网友E:
老哥你先得说一下这是什么板子吧,白板芯片多的是,主要还是看功能,国产垃圾芯片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先得说一下这是什么板子吧,白板芯片多的是,主要还是看功能,国产垃圾芯片也能用的。 ...

一台2.2KW变频器控制主板。

网友F:
简易型变频器控制板,不难。
我用带三相互补PWM输出的MCU,很多国产MCU都支持,甚至是51的MCU。
只要RAM足够,1.5k以上,能放下2个SPWM波的数据即可,变频频率变化,有2个缓冲可以切换即可。
如果要实时计算的,就需要高级的MCU了。
需要PWM带硬件刹车检测的MCU,保护比较可靠。当然,IPM模块最好带硬件保护的。
LQFP32的,我用过SH79F1615,当然其它公司的,比如CMS的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