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凌鸥071demo板调试电机记录

楼主(2024-06-07):
简述
本实验主要采用071demo板,型号为LKS32MC071CBT8 + LKS_EVB_MVPOWPRE_V5.0下图所示,结合凌鸥的最新的sdk程序,驱动demo电机的学习过程记录

硬件测试
pwm通路测试
首先验证板子的pwm输出,确认板子pwm通路的完整性,将程序中的DebugPWM_OutputFunction()函数注释打开,如下图,烧录程序,用示波器电压探头测试U,V,W相依次输出50%,25%,12.5%的方波

方波输出:

adc采样测试
凌鸥的sdk中的电流的标幺是按照最大采样电流进行标幺的,手上的板子的运放匹配电阻式40k,采样电阻式0.005欧姆。程序设置的内部运放电阻的反馈电阻阻值式320:20,所以放大倍数为6.2,adc的量程为3.6V,实际的最大采样电流为3.6/6.2/0.005=116A,显然对于我这个额定电流6A的电机,分辨率很低,这里目前没用在更改,实际上应该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去调整放大倍数和采样电阻,使得分辨率提高
在默认设置下,验证采样的效果,在开环强拖的状态,验证采样电流和实际的相电流的峰值对比如下:示波器的峰值是6A,上位机抓取采集到的相电流也是6A左右,验证相电流采样满足要求。

电机参数修改
电机参数的测试方法,凌鸥的相关教程都描述很详细了,测完参数以后更新到对应的参数头文件中:

VF拖动
VF拖动模式,目前凌鸥的sdk可以通过在速度环下配置相应的参数去实现,通过配置速度环给定频率<电流环闭环频率<开环拖动频率,从而实现VF的模式,例如我这里配置速度给定10hz,电流环闭环频率20hz,开环拖动频率25hz,从而实现VF模式运行在10hz的电频率下

IF拖动
用凌鸥的sdk实现指定电流和频率的拖动,拖动的电流和频率如果设置合适,可以实现不需要预定位,不需要脉冲注入等,直接快速闭环运行,这里配置电流为id电流为1A,频率为15hz的拖动运行:

角度快速闭环调试
验证VF,IF拖动运行都ok的情况下,通过调节拖动电流和开环拖动频率实现快速角度闭环,这里把启动电流设置为1.0A,闭环频率为2hz,速度频率给定50hz:

总结:
本次学习记录了071demo板,采样凌鸥的电机库调试电机的基本方法,后续会针对每个步骤环节深入学习。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吗,我用03驱动做大功率的水泵,开环直接就是花里胡哨的波形,从来没见过你们上电就是相电流正弦,现在还挣扎在调PID里。

image (5).png (211.83 KB )

网友A(点评):
你这个转速上来了吗,一般电机低速都是这样的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转速高是好一点,但是最好也就是接近电机的反电动势波形,我这个电机反电势波形就不是正弦的,所以无论怎么调都调不到正弦。

楼主:
d q轴的电流有跟随上吗

网友C:
这个波形看起来还算不错的

网友D(2024-07-17):
pwm通路测试的时候,板子VCC的地方需要接入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通路测试的时候,板子VCC的地方需要接入电压么

需要的,VCC供电可以在U,V,W相看到输出,只是芯片供电的话,只能在对应的mcpwm引脚看出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的,VCC供电可以在U,V,W相看到输出,只是芯片供电的话,只能在对应的mcpwm引脚看出输出 ...

你好。我vcc给了20v电,然后上面的核心板的烧写口5v和gnd还需要供电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的,VCC供电可以在U,V,W相看到输出,只是芯片供电的话,只能在对应的mcpwm引脚看出输出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的,VCC供电可以在U,V,W相看到输出,只是芯片供电的话,只能在对应的mcpwm引脚看出输出 ...

你好,我现在引脚可以测到pwm波了,但是uvw相没测到(VCC给了2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vcc给了20v电,然后上面的核心板的烧写口5v和gnd还需要供电么

1.不需要了,查看底板的原理图可以看到有一个24V转5V的dcdc芯片
2.测量预取得输入和输出对不对,输入输出得极性设置有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1.不需要了,查看底板的原理图可以看到有一个24V转5V的dcdc芯片
2.测量预取得输入和输出对不对,输入输出 ...

你好,第二条关于预驱输入和输出对不对如何测量?如果不对,我需要修改程序的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第二条关于预驱输入和输出对不对如何测量?如果不对,我需要修改程序的配置么 ...

1.查看原理图对应驱动芯片的引脚,正常输入方波信号,输出也是有对应的方波信号的
2.驱动的极性根据你芯片的型号,在程序的宏定义就已经修改了,你看你用的什么芯片型号
3.mcu引脚的6路输出是互补对称的吗

网友E:
这次的开发板感觉厂家做得有点粗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好,第二条关于预驱输入和输出对不对如何测量?如果不对,我需要修改程序的配置么 ...

我这边试了核心板的烧写口5v不输入电压的话,UP/VP/WP/UN/VN/WN这些引脚是没有pwm波输出的。我用的开发板是evb_mcu085_v3.2和evb_mvpowper_v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试了核心板的烧写口5v不输入电压的话,UP/VP/WP/UN/VN/WN这些引脚是没有pwm波输出的。我用的开发板 ...

有检查底板供电24v,对应转换为的5v有输出吗

网友F: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G:
好细致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检查底板供电24v,对应转换为的5v有输出吗

你好,问题已查明。那个车规级的开发板底板和核心板pin脚不对应。换一个08的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D:
您好,贴上去的例程,无感有感都可以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贴上去的例程,无感有感都可以用么

只是无感的

网友H(2024-09-24):
方波真漂亮,没有一丝过充

网友I:
这个板子是三相无刷电机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