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问题求解】65W/ACDC适配器烧开关电源IC

楼主(2024-06-07):
问题点
  • 设备时候过程中,无法开机,最后发现是65W的ACDC 电源模块烧坏。烧坏的地方是U1 SC1933C

原理图以及图片

PS:目前已经烧毁很多片,找不到原因。请电源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看烧的位置是芯片内部开关管
贴你自己的图 不要手册里截图
原理图 PCB图 变压器参数等资料

非常感谢,里面的图是自己的原理图,不是手册截图。因为这款电源是购入供应商方案,PCB那些图手里没有的。

网友B:
看样子已经是个产品了 估计是跟之前的相比,改了什么东西了

网友C:
  你那吸收电路的R3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2024-08-06):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已经是个产品了 估计是跟之前的相比,改了什么东西了

的确是量产品,并且已经使用在我们产品上了。目前烧这颗芯片,市场上有不少,也让电源供应商进行调查了。后续有结论,告诉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吸收电路的R3是不是太大了,

RDC尖峰吸收回路,是供应商实际调试出来的,虽然有点大也是为了平衡其它性能,没有双全法,^_^

网友C:
找到原因了吗,
是不是VDS电压超标了

网友C:
你这个芯片再PI官网怎么找不到规格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芯片再PI官网怎么找不到规格书啊,

U1 型号是SC1933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原因了吗,
是不是VDS电压超标了

找到了 想不到是同步整流Q1 VDS超出规格值了.
1.AC电源线接入瞬间,也就是机器冷启动。
2.Q1 Vds可以达到100V以上(规格值是100V)
3.Q1烧毁 导致Q1 D-S形成短路
4.从而变压器原边 副边短路,导致U1炸裂。

麻烦帮助点评下哦。

网友C:
你输出多少V,用100V耐压的

@lujie1111 :你那个电容没有调小试过没有啊,把环路调好,耐压就够了,
@sanzi666 :朋友,最后我们短期的对策是换用一个高耐压的Q1,从100V耐压升级到120V。长期方案就是不再使用这款高度集成的IC。换电源方案了。
@lujie1111 :朋友,你调试过没有啊,
@lujie1111 :你按照我的意思把C8调小到330PF,再测试一下,你这个就是动态不稳定造成的, 你调试完了,有结果给我说一下,我也准备做用这个芯片做个产品。
@sanzi666 :在8-15那下面回复你了,有图的那个回答。
@lujie1111 :你变压器的匝比是多少,按照常规做法,15V输出用100V耐压是可以的啊。
@sanzi666 :是原理图里面的Q1 型号:AON6220。是这颗料100V VDS耐压不够,然后准备换高一点耐压的MOS。 我等级不够,没法加好友。尴尬
@lujie1111 :SC1933C这个型号,找代理怎么找不到这个型号啊, 100V的耐压,15V的输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你的匝比选的多少,
这电源是65W 输出15V;量产前设计阶段Q1 Vds耐压用的是80V,最后余量不够,又用了100V的AON6220。 请问有没有什么建议,和对调查结论的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输出多少V,用100V耐压的

T1的匝数比:42:4:5
如下是Q1 在开机瞬间的Vds的电压波形 Vdsmax可以达到118.1V左右,时间比较短,但超出了规格书里面的100V.这样长期使用,或许会有问题。你觉得呢?

网友C:
你这个匝比,初级42,15V输出是4匝吧,匝比10.5,你那个黄色是哪里的波形,
你这个测试连续开关机的时候,输出电压还没有掉下来,然后再开机,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现象,对吧

网友C:
黄色哪里的电流波形,
为什么关机了电流波形还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匝比,初级42,15V输出是4匝吧,匝比10.5,你那个黄色是哪里的波形,
你这个测试连续开关机的时候, ...

测试手法就是,按开机 开关的瞬间波形。黄色是15V输出的电流波形;蓝色Vout 是15V输出电压;绿色是Q1 VDS电压。
备注:ACDC 15V是常ON的,只要接220V AC 电源线,15V就一直在,不需要主机控制。

网友C:
我知道了,你不是在AC交流输入开机的时候,而是在15V输出开机或者断开设备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这个是15V在做输出动态测试的的时候出现同步管VDS不正常,电压超高,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电源环路问题,可以调整一下不次级输出的补偿电容。

网友C:
把你电路的C7调整一下,做开关关断的时候不能出现VDS突变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电路的C7调整一下,做开关关断的时候不能出现VDS突变的现象

如下是我们的电路图,你说的C7是U1 芯片厂家Datasheet里面推荐回路。

网友C:
还是调试一下吧,这是环路问题造成的,你把C7,R12,C8都用的多大的规格,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调试一下吧,这是环路问题造成的,你把C7,R12,C8都用的多大的规格,说一下, ...

C7     0.022uF
R12   5.6K
C8    2200pF

网友C:
C8调小点试试,1000PF,,,

网友C:
C8我看了,其他推荐规格都是330P的,你这个放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8我看了,其他推荐规格都是330P的,你这个放的太大了,

OK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C7     0.022uF
R12   5.6K
C8    2200pF

只把C8调小到330PF 测试下吧?其他的C7和R12不变么?

网友C:
先不变,你这个就是输出15V带载,突然断开负载设备后,环路反应慢了,脉宽没有及时调整下来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把C8调小到330PF 测试下吧?其他的C7和R12不变么?

朋友,你这个试过吗,
怎么样,有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这个试过吗,
怎么样,有效果不

还没有试,有结果会发信息的。

网友C(2024-09-12):
在线吗,
调试的结果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调试一下吧,这是环路问题造成的,你把C7,R12,C8都用的多大的规格,说一下, ...

最近又出现新情况了,U1和Q1损坏,保险丝F1也熔断。但用户的空气开关也跳闸了。按理说保险动作熔断,就起到了保护作用。为什么会跳闸呢?

最近一直忙其它项目,调整参数一直没弄。

网友C:
你还是调一下参数吧,把断开厚的那个振荡消除掉,不然换耐压高的管子也没有用啊

楼主(2025-01-22):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调一下参数吧,把断开厚的那个振荡消除掉,不然换耐压高的管子也没有用啊 ...

C8 已经变为330pF,如波形。Q1依然振荡,VDS约126V

网友C:
C7     0.022u,,也调试一下,改成0.1UF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C8 已经变为330pF,如波形。Q1依然振荡,VDS约126V

这种振荡都会有,
现在是为什么突然断开输出,这个VDS会突然超高,
我现在也用类似的一款12V输出的,没有你这个现象,

@lujie1111 :朋友你有板不,坏的也可以,你给我快递一个,我现在正在用这个芯片做个电源,我想试试,会不会也出问题,,
这个原因我知道,这是我们产品自身原因,上电瞬间后级负载瞬间挂上,导致开机瞬间突入电流很大。这触发了SC1933C 切换到CCM 模式。所以从波形上看VDS尖峰都是在关断出现的。 而且,ACDC电源供应商反馈,以后不会使用SC1933C这氮化镓片子了,在特殊使用情况下,还是存在风险的。

网友C:
你还按照这个测试,看看,带负载突然转到不带载,那个尖峰跳变,
你上面这个测试电流怎么突然变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种振荡都会有,
现在是为什么突然断开输出,这个VDS会突然超高,
我现在也用类似的一款12V输出的,没有 ...

你现在测试的是,打开开关,你负载上面可能有电容,造成你的瞬间冲击电流打,负载可能有冲击电流,造成了电源进入CCM,而你之前贴的下图是:你打开后电流变大后没有尖峰,而在你关闭后因为之前带的负载,脉宽大,现在突然断开负载,等于说是输出是0电流,这时候出现大的振荡是因为你这个时候,电源环路没有及时把大的输出脉宽及时减小导致的,就是环路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