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调整KSZ9477 1000Mbps 工作的长电缆长度(100m 或更大)?

楼主(2024-06-07):
KSZ9477勘误表模块 1 改进了交换机的长电缆性能。在某些情况下,长电缆可能需要进行额外的调谐,因为电缆质量、布局布线、磁性和微小信号噪声等因素会影响信道。以下过程对勘误表进行了更多微调,以实现更好的长电缆性能,其中包括关闭节能以太网 (EEE) 功能。这适用于KSZ9477、KSZ9567和KSZ9897。

调整过程:

[MMD]             [register]         [data]
0x07                 0x3C                0x0000 // Turns off EEE Capability
0x01                0x77                0x3C30
0x01                0xD3                0x7777
0x01                0xBE                0x5294
0x01                0x6F                 0xDD0B
0x01                 0x8F                 0x6032
0x01                0x9D                 0x248B
0x01                 0x75                 0x0060
0x01                 0xD3                 0x7777
0x1C                 0x06                 0x3008
0x1C                 0x08                 0x2001
0x01                 0x79                 0x010A
0x01                 0x7A                 0x00ED
0x01                 0x7B                 0x00D3
0x01                 0x7C                 0x00BC
0x01                 0x7D                 0x00A8
0x01                 0x7E                 0x0096
0x01                 0x7F                 0x0085
0x01                 0x80                 0x0077
0x01                 0x81                 0x006A
0x01                 0x82                 0x005E
0x01                 0x83                 0x0054
0x01                 0x84                 0x004B
0x01                 0x85                 0x0043
0x01                 0x86                 0x003C
0x01                 0x87                 0x0035
0x01                 0x88                 0x002F
0x01                0x89                 0x002A
0x01                 0x8A                 0x0026

网友A(2025-09-20):
调整 KSZ9477 在 1000Mbps 下适配 100m 以上长电缆,需优化信号完整性:启用芯片的自动均衡和回声消除功能;通过寄存器调大发送端预加重和接收端均衡增益;降低信号速率至 100Mbps(更适合长距离);确保 PCB 布线短且阻抗匹配,减少损耗。必要时加信号中继器延长传输距离。

网友B:
调整 KSZ9477 在 1000Mbps 下适应长电缆(≥100m),可启用芯片的信号完整性增强功能:通过寄存器配置增加发送预加重和接收均衡,提升信号抗衰减能力;检查并确保电缆符合 Cat5e/6 标准,两端接匹配终端电阻,减少反射干扰。

网友C:
KSZ9477 在 1000Mbps 速率下,使用符合 TIA-568 标准的五类及以上非屏蔽双绞线,电缆长度通常限制在 100 米。若要实现更长距离传输,可考虑使用中继器等设备来扩展传输距离,也可尝试将设备工作模式切换为长距离模式,但可能会降低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