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国产方案|轮胎气压计方案

楼主(2024-06-07):
价格: 元
  气压计也称为胎压计,是一种检测胎压的测量仪器。电子产品方案设计的胎压计方案主要由LCD/LED显示、压力传感器、SOC芯片及电路模块等组成,其功能主要是通过胎压计的测量显示出汽车轮胎的胎压值。

  轮胎气压计的软件设计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显示控制等部分。其中,数据采集部分负责采集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数据处理部分负责对数字信号进行滤波、放大、线性化等处理,以提高测量精度和稳定性;显示控制部分负责将处理后的数据显示在显示屏上,并提供人机交互功能。

  轮胎气压计方案的参数介绍

  上电开机:全显或量程两秒后进入,显示当前气压值,默认单位是psi(气压稳定时才能进入,反之一直显示全显或量程)显示屏上的电池会根据当前的电池有多少电压来显示多少格电

  单位类型:PSI、KPA、BAR、KG/CM2

  工作电压:1220 3v锂电池

  背光:无

  测量分辨率:1psi、1kpa、0.01bar、0.01kg/cm2

  标定点:80psi

  量程的*大值:200psi:200psi

  *小检测值:2psi、0.14bar、14kpa、0.14kg/cm2

  照明灯:无

  超载:超载时会显示“OL”

  自动关机时间:无气压时,15s后自动关机;有气压时不会自动关机。

  **:掉电不带**(显示默认单位);关机有带**(电池正常情况下显示关机前的单位)。

  自动开机:当用开机键关机,无气压状态下时,在关机状态通入气压,会会立马开机,先显示全显或量程再显示当前气压值。

  电池符号:2.4V:显示“Lo”和空的电池符号

  按键键:长按(2秒或以上):

  (1)开关机

  (2)在显示当前气压值时长按,会一直刷新显示时间,松开按键时,则关机。

  (3)在用开机键开机时,一直长按,会一直刷新全显时间,松开按键时显示当前气压值。短按(小于1秒):(1)循环切换单位

  关机电流:小于3uA

  进校准:开机时三短一长进入校准

  轮胎气压计方案芯片介绍

  轮胎气压计方案的SIC8632芯片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24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常用测量系统的外围器件,只需7个普通的电容即可。此款芯片实现了工作电压(2.4~3.6V)范围内任意把系统校准数据保存到OTP内。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振荡器

  内带16MHz振荡器

  模拟特性

  模数转换器(ADC)

  1路全差分模拟输入

  24位分辨率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0Hz~3.9KHz

  内带电荷泵(2.6V 2.8V 3.0V 3.2 V)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内置温度传感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39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8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可选择PT2.7或PT2.3输出,默认PT2.7口输出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3.6V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低2.5V可以自烧录

  低功耗特性

  MCU工作电流

  正常模式500uA 500KHz(工作电压3.3V)

  休眠模式下的电流小于2μA

  CMOS技术

  电压工作范围

  DVDD 2.4V~3.6V

  AVDD 2.4V~3.6V

  封装

  QFN-32

  应用场合

  电子衡器

  精密测量及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