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odustoolbox如何添加JLINK工具来仿真调试。

楼主(2024-06-07):
如题请教各位,Modustoolbos创建PSOC的例程,里面是使用的KITPORG3_MINIPROG4来作为下载仿真调试工具的,应该如何自己添加JLINK来作为下载仿真调试工具呢?
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下面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4740-1-1.html
或者是您在点击debug configurations时选择GDB J-LINK debugging:

网友B:
记得ModusToolbox3.0以后得版本默认的Launches只支持Kitprog3/Miniprog4了。
使用Jlink的步骤如下。内容截取自: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ModusToolbox_3.2_b_Eclipse_IDE_User_Guide-UserManual-v01_00-EN.pdf?fileId=8ac78c8c8d2fe47b018e0ea1b42078f2&redirId=188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