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000入门学习问题

楼主(2024-06-07):
       刚开始学习XMC1302,采用DAVE开发环境,采用APP图形化的方式进行开发,Debug时断点打在中断函数里(void CCU40_0_IRQHandler(void)),点击运行后代码不能停在中断函数里的断点是什么情况?这个不太懂,有谁能给指点一下,谢谢。       1、官方的Infineon-DAVE_Quick_Start-GS-v02_00-EN.pdf只是举例了一个PWM的例子,有没有其他的外设开发资料。

网友A:
说明没有产生中断啊

网友B:
您好,
  您这个应该是没有完全配置好,可以点击DAVE中的'Help -Help Contents -DAVE APPs'查看 Timer APP的使用说明,里面包含了相关的配置过程及代码:

   XMC1000系列的其他资料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ller-arm-cortex-m0/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论坛上进行提问,上边有对应的工程师会为您解答,链接如下:

网友C:
英飞凌官网可以下载到很多学习资料和demo code

网友D:
新版本的ModusToolbox3.2可以支持XMC系列产品的开发,里面有各类基于图形化配置界面的Demo,可以尝试使用新的IED来开发

网友E(2024-08-27):
在 CCU40_0_IRQHandler 中断处理函数中,通常需要确保中断源已在中断控制寄存器中使能。

网友F(2024-12-02):
默认情况下,如果中断优先级较低,它可能会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所屏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英飞凌官网可以下载到很多学习资料和demo code

demo程序超级有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新版本的ModusToolbox3.2可以支持XMC系列产品的开发,里面有各类基于图形化配置界面的Demo,可以尝试使用新 ...

ied是什么?ide?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在 CCU40_0_IRQHandler 中断处理函数中,通常需要确保中断源已在中断控制寄存器中使能。 ...

进入终端后关中断

网友H(2025-01-31):
如果中断向量表没有正确配置,处理器无法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如果中断向量表没有正确配置,处理器无法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I:
刚开始学习XMC1302,采用DAVE开发环境,采用APP图形化的方式进行开发

网友J(2025-04-30):
有时函数名写错或链接脚本出问题都会导致中断不调用你的函数。

建议你设置个断点在 SystemInit() 或 main(),观察程序是否在初始化过程中注册了你的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K(2025-06-04):
为什么我下载的DAVE4.5的和你们发都不一样啊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