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的复用和重映射问题

楼主(2024-06-07):
需求
一开始使用stm32c8t6,想实现pwm输出,但是原电路固定在芯片的引脚PB10和PB11上,查看了下引脚的功能,需要使用到复用功能。让改引脚作为定时器PWM的输出IO口。

IO口的复用和重映射
IO口使用可分为两种情况:
1.正常功能。正常使用,开启GPIO时钟使用。
2.复用功能。使用复用功能,将改IO引脚作为另外的ADC、PWM定时器等引脚使用。

复用功能有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没有重映射、部分重映射、完全重映射。

复用功能的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在有限的引脚的情况下可以充分的使用各种外设,定时器、串口等等。
总之就是在复用的情况下,原来的引脚可以作为另一种功能的引脚使用。
重映射就是在复用情况下, 可以把一些复用功能重新映射到其他一些引脚上,也就是充当另一个外设功能引脚使用。当然,重映射也不是随便映射的,是芯片设计好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了,stm32的重映射可以查看《《STM32 中文参考手册》的P116页,8.3通用和复用功能。

而复用重映射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引脚资源去实现更多的外设功能。

通过初步查看数据手册,发现PB10和PB11两个引脚如下图所示,可以发现,默认复用的时候可以作为IIC或者usart3使用,而在重定义功能(完全重映射,说法不同)的情况下, 可以作为定时器2的通道3和通道4使用。

使用
复用
首先介绍复用功能的使用,复用功能使用比较简单,开启复用时钟即可。

查看手册可以看到复用开启,没有开启重映像的时候,就是串口3.

//开启io口时钟和定时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USART1_TX PB10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PB11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P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PB10和PB11就可以当串口3进行正常使用了。

复用加重映射
由于我需要使用定时器2通道3实现PWM输出。所以需要用到重映射。

由上图可以看到,定时器2通道3的部分重映射和完全重映射都是同一个引脚也就是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于定时器2通道2部分重映射和完全重映射就是不同的引脚了。
所谓部分重映射就是部分管脚和默认的是一样的,而部分管脚是重新映射到其他管脚。而完全重
映射就是所有管脚都重新映射到其他管脚。

首先复用肯定需要使能IO口和复用时钟。

//开启io口时钟和定时器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开启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开启重映射
//void GPIO_PinRemapConfig(uint32_t GPIO_Remap,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 ENABLE);
//对PB10进行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其中核心就是重映射函数GPIO_PinRemapConfig,第一个参数为重映射引脚选择,另一个为使能参数。
可以在文件“ stm32f10x_gpio.h”中看到定义的宏定义中关于定时器2的三个重映射定义,分别和芯片手册中提到的三种重映射相对应,对于定时器2通道2,分别是部分重映射1–GPIO_PartialRemap1_TIM2,也就是重映射到PB3,部分重映射2–GPIO_PartialRemap2_TIM2,重映射到PA1,完全重映射–GPIO_FullRemap_TIM2,重映射到PB3。
而对于通道3,部分重映射2和完全重映射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这两个效果会相同(当然在不考虑其他引脚的影响下)。这样我们就将定时器2通道3引脚映射到PB10下,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失败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目前来看的原因是我用的C8T6是36脚的封装,而手册重映射下面提到,重映像不适用于 36 脚的封装。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参考芯片手册,同时也要注意看注意事项,小容量小芯片可能大多数重映射功能都没法使用。

总结
复用和重映射的使用其实在库函数开发中就是两个函数的调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去查看手册,复用的引脚是对应是哪个IO口,重映射对应的引脚是哪个,查阅好手册,确保芯片有重映射功能,就可以使用了。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S_ice/article/details/139416587

网友A:
要配置一堆寄存器,不如用HA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配置一堆寄存器,不如用HAL。

hal虽然方便,但是不够灵活啊

网友C(2024-08-23):
您使用的是 36 脚封装的 STM32F103C8T6,而这种封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使用特定的重映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