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外部25M晶振配置问题

楼主(2024-06-07):
AT32F435配置使用外部25M晶振,但是串口输出乱码,请问是什么问题?

用AT32 workbench配置一下系统时钟和USART试试

网友A:
多半是时钟配置出错了,检查一下代码吧。

网友B:
串口输出乱码,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不对。

网友C:
乱码就是时钟没配置好,导致波特率不对

网友D(2024-07-11):
晶振频率不准确,如果外部晶振的频率与设计值有偏差,可能会导致系统时钟不准确,从而影响串口通信

网友E:
时钟配置错误,在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中,可能没有正确设置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源,或者PLL配置不正确

网友F:
串口波特率设置错误,如果串口的波特率设置与通信设备的波特率不匹配,会导致接收端无法正确解码数据

网友G:
串口初始化错误,在初始化串口时,可能没有正确配置串口的控制寄存器,如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

网友H:
硬件连接问题,外部晶振或串口线路可能存在接触不良或连接错误

网友I:
电源问题,电源不稳定或噪声过大也可能导致串口通信出现问题

网友J:
确保串口的控制寄存器配置正确,包括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

网友K:
检查外部晶振和串口线路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没有接触不良或连接错误

网友L:
确保电源稳定,没有明显的噪声或波动

网友M:
确认串口的波特率设置与通信设备的波特率一致。例如,如果使用9600波特率,其软件也要配置成96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