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回复 《旋钮开关通过单片机控制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2024-06-08):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可以在程序中添加一个延时功能。当检测到旋钮开关状态改变时,先关闭对应的磁保持继电器,然后等待一段时间(例如10ms),再检查旋钮开关的状态是否仍然处于改变状态。如果状态仍然改变,则打开对应的磁保持继电器;否则,不进行任何操作。这样可以确保旋钮开关在移动或碰撞时不会触发错误状态。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 假设这是读取旋钮开关状态的函数
int read_switch_state() {
    // 返回旋钮开关的状态(0、1或2)
}

// 假设这是控制磁保持继电器的函数
void control_relay(int relay_num, int state) {
    // 控制对应编号的磁保持继电器
}

int main() {
    int last_switch_state = -1;
    while (1) {
        int current_switch_state = read_switch_state();
        if (current_switch_state != last_switch_state) {
            control_relay(current_switch_state, 0); // 关闭当前继电器
            usleep(10000); // 等待10ms
            if (read_switch_state() == current_switch_state) {
                control_relay(current_switch_state, 1); // 打开当前继电器
            }
            last_switch_state = current_switch_state;
        }
        usleep(100000); // 每100ms扫描一次开关状态
    }
    return 0;
}
```

这个示例代码使用C语言编写,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适合你的编程语言和硬件平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