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 IAP跳转后中断无响应

楼主(2024-06-08):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IAP。按照官方的教程一切顺利,软件APP跳转一切正常,但是跳转后中断没有响应。搜索了一堆资料,APP在mian中找开了中断,在不同地方设置VROT,都没能解决,查了数据手册,也只说支持向量偏移,没有其它介绍。请问哪位大神做过IAP中断处理的,指点一下,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哪里。我用仿真器测试,只要是带中断的,跳转后,中断全部无响应。

网友A:
IAP跳转到APP后,要重新初始化外设。

网友B:
检查中断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C:
这是M0内核的,这个内核都不支持中断向量偏移,你哪里看到的支持。

网友D:
IAP跳转后,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重映射。

网友E:
请重点检查中断向量表的偏移地址是否正确?首先查看APP工程生成的map文件中__Vectors(keil)的地址,其次,既然已经能仿真APP工程,运行再暂停运行,查看Core NVIC的内容中各中断源的enable是否打开,以及SCB->VTOR的值是否正确?参考下图。

网友F:
检查IAP跳转前后使用的时基和时钟配置是否一致。如果boot层和APP层使用了不同的时基或时钟源,可能会导致中断不响应。

网友G:
如果多个外设共享同一个IRQ中断源,确保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检查并处理中断标志位,以避免中断丢失或误处理。

网友H:
是不是跟整体中断有关系?

网友I:
跳转后,中断全部无响应,这个是关键问题

网友J:
应该是中断问题,建议重点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