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端口无法连接如何排查

楼主(2024-06-08):
大家在调试GD32 MCU的时候是否也碰到过SWD调试端口无法连接的情况?SWD端口无法连接的原因有很多,有时候排查没有思路,可能会耽误大家的时间,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常见的SWD无法连接的原因,供大家排查参考:
  • 排查MCU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应该在MCU供电范围内;
  • 排查NRST电平是否正常,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 排查SWD线序是否正常,SWD线序一定要正常,不要接反了哦;
  • 排查MCU VDD、SWD端口对地阻抗看是否正常,正常情况下,VDD和SWD端口对地阻抗应该会比较大,M欧级别;
  • 降低SWD端口速率测试;
  • 减短LINK烧录器到MCU之间的连线,建议控制在20cm以内;
  • 可以将SWCLK下拉10K电阻,SWDIO上拉10K电阻进行测试;
  • 可以将SWCLK和SWDIO分别对地接20pf电容测试;
  • 排查是否之前烧录过禁用烧录口的代码,如果有可以将BOOT0拉高进入ISP擦除代码后进行连接;
  • 排查之前烧录的代码是否有使用SLEEP/DEEPSLEEP/STANDBY模式,如果有,可以复位后再未进入低功耗的情况下进行连接,或者将BOOT0拉高进入ISP擦除代码后连接;
  • 排查芯片是否有读保护状态,可以使用LINK将芯片去除读保护,或者将BOOT0拉高进入ISP,使用ALL IN ONE上位机进行去除读保护;
  • 可以排查下芯片焊接是否可靠;
  • 可以排查下芯片顺序是否焊接正确;
  • 可以排查下芯片型号是否为目标芯片;
  • 可以排查下连接线是否可靠;
  • 可以更换新的芯片进行测试;
  • 可以更换Link烧录器进行测试。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是不是禁用了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