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做个14kV转12V小功率开关电源很难吗?

楼主(2024-06-08):
如题,功率20W

实际需求要做个30~40kV转12V,电压太高,对工艺苛刻,先做个14kV转12V的试验品原型机

网友A:
不会者难,会者不难……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者难,会者不难……你可以试试

也就是说电力电子行业的人做个这种电源还是不难?

网友B:
14KV?这么高的电压?

是啊!对于一般电子技术来说很高,这是试验原型机,成品还得做到30~50kV;直流高压输电逆变端还是1000kV直流,也是半导体器件实现逆变的。

网友C:
如果是交流14KV,则直流电压就是20KV,我做不来。

网友D:
直流14KV,输出到20W时,MOS管的工作电流不到2mA

见过有团队做这方面的研究,很多的IGBT串联,不过现在好像没有成功案例。

网友E:
反激可以做,现在2KV MOS也有呀

网友F:
可不可以做个升压的电路,控制14KV端的输入电流,来控制输出电压和功率。这样控制端会做在低压部分。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做。

网友G:
做14KV的开关电源其实不难,关键是PCB板较难承受高压。防爬弧距离较为困难。另外,开关器件、变压器、高压侧电容器等要承受2万伏以上高压,为安全需要还要将外壳体积做的超大。

功率电子开关串联驱动很难不?
你是做电力电子的?

网友H:
普通人,一辈子都遇不到这个需求,谁会研究这个?
即使FTU,供电都是取自低压侧的交流电,加上备用电池之类的。
控制单元,基本上和高压部分没有关联。
关联的无非是电压、电流互感器,全是高压设备,低压侧的设计者根本不需要考虑高压部分。

网友I:
大佬不理这差,钱的问题,还有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