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大佬们求解关于电机电流波形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公司做一款双电压的水泵,永磁电机用的LKS037M6S8+芯能IPM,双电阻采样,额定功率755W,这款水泵支持230VAC和120VAC,我硬件上用了半波整流倍压,硬件自动识别接入的电压并选择是否倍压,保证供给IPM是320V左右的直流电,使用LKSVIWER调试的过程中,电机可以正常切入电流环也可以带载抽水,但是相电流波形很诡异,粗调细调PI都无太大区别,要么就是完全转不了,再调PI转起来了就是下面的这样波形,高速运转时电机甚至有轻微的抖动,是否跟波形不正弦有关系?请教各位大佬有无这方面的经历,为何电机电流不是正弦波,与什么有关系,电机特性就是这样?电流采样点不对?还是PI没有调好。

网友A(2024-06-11):
1.电机特性可以看看反电势是不是正弦,如果是在开环拖动状态下,一般是正弦的相电流
2.看看RTT上的数字量转换为实际的电流值和示波器上的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B:
1.RTT高速看相电流、电角度是否正常
2.在重载情况下测试电流正弦度,如果是速度环加负载即可,如果是电流环加大IQ_set

3.稳态时,相电流正弦度和电流环、速度环PI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特性可以看看反电势是不是正弦,如果是在开环拖动状态下,一般是正弦的相电流
2.看看RTT上的数字量转 ...

好的谢谢大佬,如果开环强拖或者用**钻固定住转子强行让电机转起来,示波器测得的反电动势波形不是正弦的,是不是就代表这个电机闭环相电流也不会是正弦,无法通过修改PID让它变得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TT高速看相电流、电角度是否正常
2.在重载情况下测试电流正弦度,如果是速度环加负载即可,如果是电流环 ...

好的谢谢大佬,这个电机空载和重载都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B:
pmsm电流正弦,bldc电流正弦度变差,可以让电机滑行测试线反电动势,如果是正弦就是pmsm,反则是bldc,但是你这个电流明显不对,即使是bldc
还是看一下电角度,采样电流是否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如果开环强拖或者用**钻固定住转子强行让电机转起来,示波器测得的反电动势波形不是正弦的 ...

用手转动电机,看看线反电势波形是不是正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