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求N32WB03x使用I2S播放音乐例程

楼主(2024-06-08):
N32WB03x包含了I2S支持,哪位有用这个芯片播放音乐(MP3或WAV)的例子代码?

网友A:
I2S只是一个硬件接口,关键还是业务层应用,可以参考其他MCU的代码。

楼主:
I2S接口基本上就是用来传输音频数据的,或者播放音频,或者抓取音频,但N32WB03x官方给的例子中并没有展示用其播放音频,而只是简单地演示传输数据。

所以想问一下,是否有人用N32WB03x做过播放音频的项目。或者,这芯片的I2S能不能接一个MAX98357来播放音频。

当然,除了I2S,也需要看芯片的解码能力。MP3,或者FLVC能解吗?如果CPU太弱,那WAV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参考一下隔壁ST的例子

网友C:
厂家都会给例程的吧

网友D(2024-08-28):
通过 I2S 将解码后的 PCM 音频数据传输到 DAC 或音频放大器,实现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