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FxPx StartKit开发板】+挂接电流传感器模块以及OLED

楼主(2024-06-08):
本次实验使用现成的电流传感器模块获取电流数据。模块用的是ACS758LCB霍尔电流模块,体积小。这个模块我买了很久,都没有做过实验,属于那种看了喜欢,想用了试试的那种。
提供以下几个接口:
1、5V
2、GND
3、TXD
4、VOUT
5、D-CMP
TXD是以9600波特率输出的数据。发送的两个字节的数据帧,BCD码模式。第一个字节的高四位,表示正负,A表示为正,B表示为负。低四位和第二个字节的高四位用来表示电流值的整数。第二个字节的低四位表示电流的小数位。
D-CMP用来接外部比较基准电压,VOUT是比较结果的输出。通过比较外部基准电压和采样电流模块的电压,来判断我们收集的电流是否超出了范围。如果超出范围,Vout会输出高电平,作为报警信号。
很明显,这个模块是用来测试直流更合适。考虑到用来控制可充电电池的充电的,因此用起来没问题。问题是这个模块的电流上限是30A,普通充电电池的电流不会这么大。能否适用于小电流的采样,只能通过实验来试试了。
因为暂时用不到4、5的比较输出功能,实际接线只需要1、2、3即可。在配合单片机操作之前,先看看模块的工作情况,只需要接入电源、地,连上串口接收模块。
板子上有一个发光管坏掉了,导致缺笔段,不影响观感。串口得到的结果:
A000,表示结果为正的0.0A;B001,表示为-0.1A,还不错。
使用芯源开发板的话,需要额外准备一个串口接收来自电流模块的数据。
根据手册和开发板的IO排针输出状况,
使用PA09作为串口接收用。为了调试程序以及显示测量结果,这里先接入一个OLED屏。为此建立一个工程,导入OLED的处理程序。
接下来,引入串口处理程序。串口使用中断方式,每采集到完整的两个字节的数据后,处理并显示到OLED上。
主程序中主要处理代码:
  1. uint8_t readbuff[32] = {'\0'};       // 串口接收缓冲区

  2. uint8_t procflag = 0;                // 处理中标志,遇到该标志,串口接收的数据暂时不保存到缓冲区中

  3. uint8_t readpos = 0;                 // 串口数据接收用指针

void getTestResult(void) {

    int8_t isok = 0;

    uint8_t v1 = 0; // 整数部分

    uint8_t v2 = 0; // 小数部分

    char numstr[10]={'\0'};

    readbuff[2] = '\0';

    if ((readbuff[0] & 0xA0) > 0) {

        numstr[0]='A';

        isok=1;

    } else if ((readbuff[0] & 0xB0) > 0) {

        // 负数

        numstr[0]='B';

        isok=-1;

    }

    if (isok != 0) {

        numstr[1]=(readbuff[0]  & 0x0f)+48;

        numstr[2]=((readbuff[1] &0xf0)>>4)+48;

        numstr[3]=(readbuff[1]  & 0x0f)+48;

        numstr[4]='\0';

        GUI_ShowString(0, 0, (uint8_t*)numstr, 16, 1);

        // 正数

        v1 = (readbuff[0]  & 0x0f) * 10;

        v1 = v1+((readbuff[1] & 0xf0)>>4);

        v2 = readbuff[1] & 0x0f;

        sprintf(numstr, "%2.1f", ((float)v1+0.1*v2) * isok);

        GUI_ShowString(0, 16, (uint8_t*)numstr, 16, 1);

    }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project

**

** \return u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

int32_t main(void) {

    //配置RCC

    RCC_Configuration();

  47.     //配置GPIO

  48.     GPIO_Configuration();

  49.     //配置UART

  50.     UART_Configuration();

  51.     //配置NVIC

  52.     NVIC_Configuration();

  53.     //使能UARTx RC中断

  54.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C, ENABLE);

  55.     //USART_SendString(DEBUG_USARTx, "\r\nCW32F030 UART Interrupt\r\n");

  56.     OLED_Init();

  57.     OLED_Clear(0);

  58.     //GUI_ShowString(0, 0, (uint8_t*)"Start test...", 8, 1);

    while(1) {

        //中断收发

        if (procflag == 1) {

            // 收到两个自己字节的数据

            getTestResult();

            procflag=0;

        }

    }

}

串口的初始化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配置GPIO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7.     //UART TX RX 复用

  8.     DEBUG_USART_AFTX;

  9.     DEBUG_USART_AFRX;

  10.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11.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12.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13.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配置UART

*

*/

void U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Over = USART_Over_1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ource = USART_Source_PCLK;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UclkFreq = DEBUG_USART_UclkFreq;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artBit = USART_StartBit_F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NVIC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优先级,无优先级分组

  NVIC_SetPriority(DEBUG_USART_IRQ, 0);

  //UARTx中断使能

  NVIC_EnableIRQ(DEBUG_USART_IRQ);

}

/**

* @brief 发送字符串

*

* @param USARTx :USARTx外设

*        参数可以是:

*           CW_UART1、CW_UART2、CW_UART3

* @param String :待发送的字符串

*/

void USART_SendString(UART_TypeDef* USARTx, char *String) {

  while(*String != '\0') {

    USART_SendData_8bit(USARTx, *String);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String++;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BUSY) == SET);

}

中断处理中的处理代码:
/**

* @brief This funcation handles UART1

* 串口中断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

    uint8_t TxRxBuffer;

    if(USART_GetITStatus(CW_UART1, USART_IT_RC) != RESET) {

        // 接收串口数据

        TxRxBuffer = USART_ReceiveData_8bit(CW_UART1);

        if (procflag == 0) {

            //USART_SendData_8bit(CW_UART1, TxRxBuffer);

            if ((TxRxBuffer & 0xA0) > 0 || (TxRxBuffer & 0xB0) > 0) {

                readpos = 0;

            }

            readbuff[readpos] = TxRxBuffer;

            readpos=(readpos+1)%2;

            if (readpos == 0) {

                // 完成两个字节的接收, 建立接收完成标志

                procflag = 1;

            }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W_UART1, USART_IT_RC);

    }

  /* USER CODE END */

}

下一步将接入实际测试电流做测试。

网友A:
霍尔电流传感器的精度还是很高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个30A的量程,对于1A以下的测量是否精确。

网友B:
确实30A的对于1A来比较确实比较大,但一般能测量出来有一定误差正常

网友C:
很不错的读取设计其实应该就是ADC读取转换

网友D:
电流传感器分辨率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传感器分辨率是多大?

这个没注意。得查查那个电流传感器的芯片资料才行。我这里的测试上看,大概在100mA时产生0.02V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传感器分辨率是多大?

从资料上看,给出的信息为:
Typical Sensitivity (mV/A) :264
和我实际测试结果来看,还是比较吻合的

网友E:
非常棒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