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方式读取外部Flash失败,麻烦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24-06-08):
一、DMA1的配置初始化函数:

//DMA1的各通道配置
//这里的传输形式是固定的,这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修改
//从存储器->外设模式/8位数据宽度/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DMA通道CHx  //cpar:外设地址  //cmar:存储器地址   //cndtr:数据传输量
void MYDMA_Config2(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u32 cpar,u8 cmar,u16 cndtr)//从外设读到内存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DMA_DeInit(DMA_CHx);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1_MEM_LEN=cndt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DMA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读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ndtr;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USART1_Tx_DMA_Channel所标识的寄存器
    DMA_Cmd(DMA_CHx, ENABLE);
}

二、SPI DMA方式读取外部flash
void SPI_Flash_DMA_Read(void)
{
    u8 cdArray[360];
    u32 Addr=0x9600;
    u16 dataSize=360;

    //先利用非DMA方式读取外部flash内容验证SPI通信是否正常
    SPI_Flash_Read(cdArray, Addr, dataSize);
    printf("1--cdArray[]=\r\n");
    for (int j=0;j<dataSize;j++){
        printf("%.2x ",cdArray[j]);
    }
    printf("\r\n1--OK!\r\n");
    //将cdArray数组清0,
    for (int m=0;m<dataSize;m++){
        cdArray[m]=0;
    }

    //以下为DMA方式从外部flash里读取数据
    MYDMA_Config2(DMA1_Channel2, (u32)&SPI1->DATAR, (u32)cdArray, 360); //DMA初始化

    Flash_CS_Low;   //CS拉低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SPI1_ReadWriteByte((u8)((Addr) >> 16));//发送24位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u8)((Addr) >> 8));
    SPI1_ReadWriteByte((u8)Addr);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SPI1配置为只读模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1_ReadWriteByte(0xff);
    SPI_I2S_DMACmd(SPI1,SPI_I2S_DMAReq_Rx,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RESET);//等待通道2传输完成

    Flash_CS_Hight;//spi cs拉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恢复双工模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printf("2--cdArray=\r\n");
        for (int q=0;q<dataSize;q++){
            printf("%.2x ",cdArray[q]);
        }
        printf("\r\2--OK!\r\n");
}

三、SPI初始化函数: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四、SPI普通方式读取外部flash数据
void SPI_Flash_Read(u8 *pBuffer, u32 ReadAddr, u16 size)
{
    u16 i;

    Flash_CS_Low;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 16));//发送24位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 8));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for(i = 0; i < size; i++){
        pBuffer = SPI1_ReadWriteByte(0Xff);//循环读数  0xff可以为任何数,只是为了产生时钟信号

    }
    Flash_CS_Hight;
}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测TXE是否置位,是,则表示 DR为空,可以写入数据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测RXE是否置位,是,则表示 DR接收到数据,即发送完成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接收数据
}

楼主:
卡在DMA读取FLASH函数中的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RESET);无法跳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是配置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MA配置问题

网友B:
软件代码问题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Flash设备问题

网友E(2024-08-31):
当使用 DMA 方式读取外部 Flash 时,如果出现问题,可能涉及多个方面,包括 DMA 配置、外部 Flash 配置、和硬件连接等。

网友F:
DMA配置初始化函数
c

void MYDMA_Config2(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 u32 cpar, u8 cmar, u16 cndtr)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使能DMA时钟
    DMA_DeInit(DMA_CHx);  // 重设DMA通道寄存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 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 存储器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ndtr;  // 数据传输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存储器地址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8位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8位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 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非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DMA通道
    DMA_Cmd(DMA_CHx, ENABLE);  // 启用DMA通道
}

网友G:
DMA_DeInit(DMA_CHx);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网友H(2024-09-30):
使用DMA从外部Flash读取数据c
void SPI_Flash_DMA_Read(void) {
    u8 cdArray[360];
    u32 Addr = 0x9600;
    u16 dataSize = 360;

    // 验证SPI通信是否正常
    SPI_Flash_Read(cdArray, Addr, dataSize);
    printf("1--cdArray[]=\r\n");
    for (int j = 0; j < dataSize; j++) {
        printf("%.2x ", cdArray[j]);
    }
    printf("\r\n1--OK!\r\n");

    // 清空cdArray
    for (int m = 0; m < dataSize; m++) {
        cdArray[m] = 0;
    }

    // DMA方式读取数据
    MYDMA_Config2(DMA1_Channel2, (u32)&SPI1->DATAR, (u32)cdArray, 360);

    Flash_CS_Low;  // CS拉低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SPI1_ReadWriteByte((u8)((Addr) >> 16));
    SPI1_ReadWriteByte((u8)((Addr) >> 8));
    SPI1_ReadWriteByte((u8)Addr);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 配置为只读模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1_ReadWriteByte(0xff);  // 发送空字节以产生时钟信号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 启用DMA接收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RESET);  // 等待传输完成

    Flash_CS_Hight;  // CS拉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恢复双工模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printf("2--cdArray=\r\n");
    for (int q = 0; q < dataSize; q++) {
        printf("%.2x ", cdArray[q]);
    }
    printf("\r\n2--OK!\r\n");
}

网友I:
通过DMA方式,数据传输效率得以提高,且CPU资源占用减少。在调试过程中,确保SPI通信正常并注意CS信号的控制,以避免数据错误。

网友J(2025-06-23):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有同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