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 ALLINONE IAP疑问

楼主(2024-06-08):
ALLINONE版本: GD32AllInOneProgrammer_win_V3.2.7.20225
GD32H7使用“GD32H7xx_Firmware_Library_V1.2.0\Examples\USBHS\usb_device\in_application_program_hid”的HS例程,GD的ALLINONE软件可以识别到IAP设备,一点击“Connect”,提示:“Device is read protected,Please remove protection first!”
然后点击“Remove Protection”又提示失败:
实际MCU是没有做读保护的,在DFU例程下是正常的
跑“GD32H7xx_Firmware_Library_V1.2.0\Examples\USBHS\usb_device\dev_firmware_update”,同样走的HS,可以正常连接,查看选项字,也是处于没有保护的状态:
在DFU下,可以正常下载固件:
感觉上位机ALLINONE在IAP下对于选项字的判断有误,误识别为保护状态,因为芯片可以正常烧录仿真,而且DFU下又是可以正常更新固件

楼主:
又试了下303的USB-IAP,可以正常连接,也可以下载
奇怪的是有些功能按钮是灰色的,不能点击,不知道是上位机问题还是MCU端没搞好
使用这个不再更新的“GD32 MCU HID IAP Programmer”,也是可以正常更新,但是比ALLINEONE快很多,而且可以查看修改选项字

网友A:
这个ALL IN ONE和常规理解的还不一样

网友B:
这个是官方提供的下载工具吗

网友C:
有些功能按钮是灰色的是为什么?

网友D(2024-07-25):
当您在使用GD32AllInOneProgrammer软件连接到GD32H7微控制器时,如果遇到“Device is read protected,Please remove protection first!”的提示,这意味着微控制器的读保护功能已经启用,阻止了编程器读取或写入设备的内容

网友E:
在移除读保护之前,请确保您已经备份了所有重要的数据和代码,因为移除读保护会导致芯片上的所有数据被擦除

网友F:
确保您的GD32H7微控制器已经正确连接到编程器,并且编程器已经通过USB连接到计算机

网友G:
启动软件并选择正确的编程器型号和连接端口。移除读保护

网友H:
在软件界面中找到“Option Bytes”或“保护设置”等相关选项。查找读保护(Read Protection)设置,并将其设置为“Disable”或“移除”。应用更改并确认操作

网友I:
移除读保护通常需要擦除整个芯片,因此在确认移除读保护后,软件会自动执行芯片擦除操作

网友J:
一般来说,擦除完成后,您可以重新编程微控制器,上传新的代码或恢复备份的数据

网友K:
在完成编程和调试后,如果您希望保护芯片内容不被非法读取,可以重新启用读保护

网友L:
移除读保护是一个敏感操作,因为它会导致芯片上的所有数据丢失。在进行此操作之前,请确保您了解其后果,并且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

网友M:
建议您查阅GD32H7微控制器的用户手册和GD32AllInOneProgrammer软件的使用指南,或者寻求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的帮助

网友N:
官方的IDE这么强大嘛?

网友O(2024-12-23):
楼主用的303也是官方例程吗?我测试发现连接会提示“Get OptionBytes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