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音频干扰

楼主(2024-06-09):
音频功放本身工作正常,音频输入通过aux口输入时如果没采用屏蔽类音频线(连接线不可控),会有电流嗡嗡嗡声,请问有没理想的处理方法方案,是在功放前级处理还是在后级处理好?谢谢。

网友A:
嗡嗡声应该是市电的50Hz交流声,如果你输入的音频含有50Hz的信号,那就不好处理了,否则可以在输入端加一个50Hz的陷波器,将50Hz的市电干扰信号滤除掉。

网友B:
注意检查连接的设备之间的阻抗是否匹配,不然这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