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10 常规定时器配置问题

楼主(2024-06-09):
哪位老师帮忙看看GD32f310的常规定时器配置14怎么没反应代码如下
void timer14_ConfigPWM(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itpara; //定义结构体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定义结构体

    /* 使能定时器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4);
    //选择定时那一个定时器
    timer_deinit(TIMER14);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parameter_structuer;//定时器结构体
       timer_parameter_structuer.prescaler = 0;//预分频值;不分频
       timer_parameter_structuer.period = 2919;//周期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计数方向
       timer_parameter_structuer.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对其模式
       timer_init(TIMER14,&timer_parameter_structuer);

    /* 配置定时器通道输出功能 */
     timer_ocini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通道输出状态
         timer_ocini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信道互补输出极性较高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 TIMER_CH_0, &timer_ocini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 TIMER_CH_1, &timer_ocini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 TIMER_CH_2, &timer_ocini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 TIMER_CH_3, &timer_ocinitpara);

    timer_ocini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互补通道输出状态
    timer_ocini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通道输出极性
    timer_ocini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timer_ocini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空闲状态下通道输出
    timer_ocini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空闲状态先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 TIMER_CH_0, &timer_ocini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 TIMER_CH_1, &timer_ocini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4, TIMER_CH_2, &timer_ocinitpara);

    /*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0, duty cycle 25%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4, TIMER_CH_0, 585);//设置通道比较值 2919*20%=585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4, TIMER_CH_1, 1169);//设置通道比较值2919*40%=1169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4, TIMER_CH_2, 1753);//设置通道比较值2919*60%=1753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4, TIMER_CH_3, 2336);//设置通道比较值2919*80%=2336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4,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4, TIMER_CH_1,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4, TIMER_CH_2,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4, TIMER_CH_3,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enable(TIMER14);

}
GPIO配置
  /*初始化PWM输出引脚 PB14,15(TIMER14 CH0)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af_set(GPIOB,GPIO_AF_0,GPIO_PIN_14|GPIO_PIN_15);

网友A:
跟st好像差不多

网友B:
先看看你的MCU是否支持定时器14

网友C:
编译的时候是完全通过的吗?

网友D:
看看你的工程呗,编译看看,看看结果

网友E:
我觉得定时器配置应该挺简单的, 你直接按照官方的例程配置就好

网友F:
你可以用仿真的方式看看程序是否正确运行啊

网友G:
一般是不是你的定时器没使能呢?

网友H:
如果初始化部分没有的话,可能也就不能正确工作了哦

网友I:
你说的配置不对,是指哪里不对?运行错误了?

网友J:
是不是时钟配置不对,导致定时器没起来啊?

网友K:
话说GD没有可视化配置吗?其实可视化配置比较简单,而且还很快

网友L(2024-07-31):
确保RCU_TIMER14时钟已启用,并且你已经正确设置了所有相关时钟。你的代码中已经调用了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4)来启用时钟,这样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