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应该怎么系?

楼主(2024-06-09):
红领巾的系法最近确实引起了一些讨论和关注。关于红领巾的系法,实际上并没有经历所谓的大变革,而是有一些不同的系法方式被提出和讨论。我及得以前都是折叠的,折叠三下或四下,绕过的一端穿过交叉处形成的环,拉紧,调整至舒适位置。现在是披肩法。

网友A:
标准的折叠两下就行

网友B:
比领带好打多了

网友C:
我记得以前红领巾三角形也不是等腰的,现在怎么看红领巾两边是一样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红领巾三角形也不是等腰的,现在怎么看红领巾两边是一样长的? ...

现在教的都是披肩那种样子的,其实一直是这样的,不过我们小时候都是需要折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红领巾三角形也不是等腰的,现在怎么看红领巾两边是一样长的? ...

一直都是等腰三角形

网友C:
直角等腰?我一直以为是红旗一角,红旗也不是正方形啊。。。

网友D:
领带的技法,可以看七八十年代的宣传画

网友E:
披肩法是邪路。别的不说,新闻图里那样的披肩式,把整个肩膀都罩住了,胳膊活动都受影响。
有人拿少工委的视频说事儿,说没提折几折,可那视频最后提了把红领巾压在衣领下啊,显然也不是披肩法那样的系法。
这事儿,还是有个统一的标准比较好,不适合玩“法务禁止皆可为”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