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单片机3个ADC多通道的并行采集

楼主(2024-06-09):
#21ic问答# #申请开发板# #技术资源# 请教:GD32F303,3个ADC是否可以同时进行不同通道的采集?

网友A:
如果是3个ADC外设可以实现同步采样。

网友B:
3个ADC可以进行不同通道的采集,不过这样进行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吗?一个ADC不同通道就都采了

网友C:
多个ADC外设的设计就是为了同步采样应用,在交流采样中,电压电流需要同步采样,已计算相位差。

网友D:
应该是可以同步采集的

网友E:
多个ADC外设的设计就是为了同步采样应用

网友E:
可以同步采集的

网友F:
独立配置:每个 ADC(ADC1、ADC2、ADC3)都有独立的寄存器和控制功能,可以单独配置。

网友F:
多通道支持:每个 ADC 支持多个通道的配置,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通道进行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