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 ULPI接口故障

楼主(2024-06-10):
使用ULPI接口的时候,发现GRSTCTL寄存器的位0(CSRST位)置位之后不能清零,使用ST的函数库和GD的函数库都出现此问题(GD32F407 OTGFS不会出现此问题)

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ST库函数不能直接使用的

楼主:
来个技术支持一下吧

网友B:
st的库是不不能完全兼容啊

网友C(2024-07-31):
在使用ULPI接口进行USB通信时,GRSTCTL寄存器的CSRST位无法清零的问题可能与硬件设计或初始化顺序有关。

网友C:
调试步骤
确保初始化顺序正确。
在复位后增加适当延迟,确保硬件稳定。
检查时钟配置和ULPI PHY芯片的寄存器配置。

网友D:
不能直接用st的库吧

网友E:
ULPI接口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F:
函数库可能不是最新的,或者与您的硬件不完全兼容。

网友G:
尝试改变您设置和清除GRSTCTL寄存器位0的顺序,看看是否有所改善。

网友H: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对设备进行硬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