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系列有对PI/SI仿真要求的文件吗?比如PDN Targets and Decoupling Example

楼主(2024-06-11):
STM32F4系列有对PI/SI仿真要求的文件吗?比如PDN Targets and Decoupling Example

SI信号要求

网友A:
可以访问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https://www.st.com/),在产品页面查找STM32F4系列的相关资料,如参考设计、评估板和应用笔记。

网友B:
建议查看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C(2024-08-31):
为了满足 SI 和 PDN 设计要求,可以使用电磁仿真工具

网友D: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设计和应用通常需要考虑电源完整性(Power Integrity, PI)和信号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 SI)。为了确保这些微控制器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设计人员需要遵循一些最佳实践和参考设计。

网友E:
STMicroelectronics 提供了一些参考设计和文档,以帮助设计人员满足 PI SI 的要求。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应用笔记和设计指南等等

网友F:
对于 PI SI 仿真,STMicroelectronics 可能提供了一些示例文件和参考设计,以帮助设计人员进行仿真和验证。也可以使用PDN目标和去耦合示例:这些文件可能包括电源网络的设计示例,如电源平面、去耦电容的布局和选择等。

网友G:
可以使用SI 仿真模型:这些文件可能包括信号完整性仿真所需的模型,如封装模型、PCB 走线模型等

网友H:
你可以访问 STMicroelectronics 的官方网站或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通常,这些资源可以在产品页面或支持页面上找到。

网友I:
你可以在 STMicroelectronics 的官方网站上搜索 "STM32F4 PI SI design guide" "STM32F4 PDN decoupling example",以找到相关的应用笔记和设计指南。

网友J:
请注意,具体的文件和资源可能会随着产品版本的更新而变化,因此建议直接从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信息和文档。

网友K:
这个倒是没注意过,主要是你想做这些的话意义不是很大吧

网友L:
可以考虑参考官方的电路板,直接按着人家的设计就好了

网友M:
其实这种不如看看电路设计,其实ST也是有一些关于电路设计方面的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