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ide编译经常性的卡住

楼主(2024-06-11):
如上图所示,而且卡的位置还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卡在生成.list,有的时候是卡在了生成.elf文件。只能停止再进行编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真是太影响效率了。装的是1.51.1版本,操作系统是win11工作站版的,CPU是AMD的7735。

网友A:
软件版本和兼容性问题

网友B:
系统资源问题

网友C:
检查您的项目配置,确保没有不必要的编译选项或路径设置错误。特别是与编译器、链接器和调试器相关的设置,它们可能会影响编译过程。

网友A:
在STM32CubeIDE中,尝试使用“Project”菜单中的“Clean”选项来清理项目,然后重新编译。这有助于删除旧的编译文件,并减少编译过程中的潜在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在编译之前关闭STM32CubeIDE并删除项目目录下的所有中间文件和输出文件(如.o、.elf和.map文件)。然后重新打开STM32CubeIDE并编译项目。

网友D: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STM32CubeIDE更新或补丁。

网友E(2024-08-31):
虽然 AMD 7735 CPU 应该有足够的处理能力,但编译过程中可能会对内存和 CPU 有较高的要求。

网友F(2024-09-30):
某些防火墙或杀毒软件可能会干扰编译过程,尝试暂时禁用它们看看是否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