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CubeIDE找不到串口

楼主(2024-06-11):
烧录报错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target remote localhost:61234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localhost:61234: Connection timed out.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target remote localhost:61234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localhost:61234: Connection timed out.

localhost:61234: Connection timed out.

烧了一个不断从串口发送消息的程序,没有设置延时一直往外发数据,自那之后就一直报这个错,再也没法下载程序进去了,不知道咋清理内部程序了,CubeIDE连找不到了

网友A:
重置目标设备,看是否可以中断正在运行的程序。

网友B:
检查串口和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停止或卸载旧的GDB服务器

网友D:
检查防火墙和端口有没有阻止对localhost:61234的访问。

网友E:
如果端口61234已被占用或有问题,尝试在调试器配置中使用其他端口。

网友F:
如果CubeIDE无法识别目标设备,尝试重置或恢复其配置设置。

网友G:
这个其他软件能识别吗

网友H:
用ISP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I(2024-08-23):
大多数单片机都有一个复位按钮。按下复位按钮可以强制重启单片机,使其重新进入调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