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主频超频168MHZ+串口3移植modbus从机协议

楼主(2024-06-11):
首先说明一下,本例程是在极海官方407例程的例程的基础上修改的,程序也适用于APM32F407
第一步,设置时钟 刚开始忘记修改了,没想到程序也可以烧录,那就超频168M使用吧,后面测试也没有遇到问题,相当稳定。

第二步,设置串口2为调试串口,发送调试信息,PD5,PD6,测试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移植modbus从机部分 使用串口3 PC10,PC11    定时器14
找到APM32中与STM32中相对于的函数,直接替换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难度

下面是串口3函数 中断使能、失能函数USART_EnableInterrupt USART_EDisableInterrupt
考虑到485芯片的发送,添加485_EN脚,将发送中断USART_INT_TXBE 换成 USART_INT_TXC

串口3 485EN脚初始化

串口3发送函数USART_TxData(USART3, ucByte);
串口3接收函数*pucByte = USART_RxData(USART3);
串口3中断函数

定时器14初始化 打开中断

定时器14关闭中断 中断配置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14中断名是:TMR8_TRG_COM_TMR14_IRQHandler
我刚开始是用的是TMR14_IRQHandler,程序找不到中断入口,卡死了

最后在主函数初始化modbus函数     给寄存器几个初始值  数据一样,验证成功
eMBInit(MB_RTU, 0x01, 0x00, 115200, MB_PAR_NONE);       //modbus串口配置 串口三
eMBEnable();                                            //modbus使能

来自 2楼

楼主:
源码来了,波特率115200

网友A:
MCU的主频都是留了一点余量的,但是不建议超频使用。

网友B:
能否提供一下完整的代码文件

网友C:
有没源码我也测试一下

网友D:
虽然设置超频了,不过又进行测试效果的吗?有可能有最高限制给压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提供一下完整的代码文件

我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源码我也测试一下

代码上传了

网友C(点评):
真棒!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