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条件判断法实现状态机

楼主(2024-06-11):
状态用 switch—case 组织起来, 将事件也用switch—case 组织起来, 然后让其中一个 switch—case 整体插入到另一个 switch—case 的每一个 case 项中  。

「示例程序  :」

switch(StateVal)
{
    case S0:
  switch(EvntID)
  {
   case E1:
    action_S0_E1(); /*S0 状态下 E1 事件的响应*/
    StateVal = new state value;/*状态迁移,不迁移则没有此行*/
    break;
   case E2:
    action_S0_E2(); /*S0 状态下 E2 事件的响应*/
    StateVal = new state value;
    break;
   ......
   case Em:
    action_S0_Em(); /*S0 状态下 Em 事件的响应*/
    StateVal = new state value;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S1:
  ......
  break;
    ......
    case Sn:
  ......
  break;
    default:
  break;
}

上面的伪代码示例只是通用的情况,实际应用远没有这么复杂。虽然一个系统中事件可能有很多种,但在实际应用中,许多事件可能对某个状态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在程序清单 List4中,如果 E2、······ Em 对处在 S0 状态下的系统没有意义,那么在 S0 的 case 下有关事件E2、······ Em 的代码根本没有必要写,状态 S0 只需要考虑事件 E1 的处理就行了。

既然是两个 switch—case 之间的嵌套, 那么就有一个谁嵌套谁的问题, 所以说 switch—case法有两种写法:状态嵌套事件和事件嵌套状态。这两种写法都可以, 各有利弊, 至于到底选用哪种方式就留给设计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断吧。

关于 switch—case 法还有最后一点要说明, 因为 switch—case 的原理是从上到下挨个比较,越靠后,查找耗费的时间就越长,所以要注意状态和事件在各自的 switch 语句中的安排顺序,不推荐示例程序清单 那样按顺序号排布的方式。出现频率高或者实时性要求高的状态和事件的位置应该尽量靠前。

网友A:
条件判断法实现状态机非常实用

网友B:
状态机的作用是实现特定功能

网友C:
条件判断法实现状态机非常适合新条件的程序框架

网友D:
switch选择语句的状态机

网友E:
状态机原理非常简捷